新人请问各位关于600十字盘连接问题

楼主(2014-01-24):
请问各位此图十字盘是多少度,A  B  C  三个舵机与螺距  升降  副翼如何扦接收机

网友:
参见鸭子老款600的说明书~~~装过一架  好久以前了

网友:
120º的十字盘
设备联接要具体看你用什么接收和陀螺?

楼主:
我主要想知到A  B  C三舵机是如何扦升降  副翼  螺距

网友:
120度的吧!左前PIT右前AIL,后面升降

网友:
有副翼的话,A升降,B、C无所谓,调的时候知道哪个是哪个就行了,调好正反向
要是无副翼还是要看看说明书或者调试界面的图示,B、C接螺距和副翼不能错,因为要涉及到陀螺仪的修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