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废旧电脑电源改装,但是不知道怎么去除过载保护

楼主(2014-01-25):
电源:百事得开关电源交流输出  ac 220v   4a   50hz
保险熔丝5a   250v

先上工具打开的用,剪线也得用下图

这个是挺古老的百事得300ATX开关电源。坏掉的。好几年了 ,今天拿出来弄弄。给电以后风扇一闪就不在工作了。下图

打开上盖,清理内部灰尘以后,肉眼观看各部件的情况,因为是坏的电源,下图

线组很多,多余的去除掉,喀喀喀一段偏口钳子,下图

罪魁祸首。这个电容鼓了肉眼看的没用表打,说实在话表到是有数字的,下图我的表,和坏的电容,电容是1500uF10V105度。
我翻箱倒柜的没找到这个型号的,找出一个1000UF10V的,不知道可能有用吧,先换上。用几年前的烙铁,还不错几年不用了
。热的还很快,比我现在用的那个新的强

换好后,开线,焊接。因为刚开始不知道几组能用的,以为就3组,黄。红。橙。但是一看还有别的颜色,又从新焊接的这个郁闷,
焊接好以后,排线,捆扎,两个扎带。我叫他勒死狗儿,很多地方都能用到。

这个接线组没弄图片,这个比电源盒长。上角磨机割掉几组。电钻坏了。圆钢锉打尖。小锤子伺候。2个眼。2螺丝,固定

这个自己弄的多用锅上的开关,外面是原来电脑上的插口。里面的部分锯掉。胶管填充,

封装,完毕,下图

太晚了,不写了  明天报告运行情况,和七组输出线组的电压,都是不同颜色的,因为这个是老电源,,
弄的不好大家给点意见,还有个好点300W电源航嘉静音王钻石版的电源待续,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在改个,
航嘉静音王钻石版这个是好的电源。别人送我的。用了两个月。我又用自己的了,
今天太晚了。这个改造的电源,有几个一点想请教大家一下。明天继续出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乱了  郁闷大家对付看吧,

网友A:
改可调看我的帖子啊

楼主:
好的  那我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看我的帖子啊

你给出网址吗 谢谢没找到啊

网友B:
图乱了不要紧,只要改好了好用最关键。
2005年我买的航嘉冷静王标准版,当年画了我一百四十五元,现在还在我的电脑上服役呢,你的钻石版怎么舍得破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乱了不要紧,只要改好了好用最关键。
2005年我买的航嘉冷静王标准版,当年画了我一百四十五元,现在还在 ...

刚看了我的航嘉静音王标准版的。可为什么我那个黄色的防伪标签上面是静音王钻石版的啊,现在还有刮涂码鉴真伪啊。弄不明白  正在研究那个可调的呢,想改。

楼主:
正图如下。航嘉静音王标准版  和防伪标签。这个就是那防伪签。这个我用摄像头照的

这些是手机照的
小黄色圆的标签

网友B:
改可调的,不如弄个LM2596,这样电源改动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可调的,不如弄个LM2596,这样电源改动小点。

LM2596是什么东西??谢谢  告诉我下

网友:
没看明白你改是作什么用嘀?

楼主: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电源是N年前的了 。看着大家弄我也就跟风弄了 。还没弄明白。想弄可调的。在考虑中是把现在这个弄了 还是用别的

网友:
图片实在是看不清   伏羲之子改的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电源是N年前的了 。看着大家弄我也就跟风弄了 。还没弄明白。想弄可调的。在考虑中是把现在这个弄了 还是用别的

估计可以D个电火花或者线切割的电源吧  打酱油路过 帮顶

楼主:
我也不知道  刚和伏羲大哥聊了会,看着弄吧电火花?30V还能弄电火花吗?明天开始捣鼓床子 今天拉回来了,浙江兰溪普通车床C620L    400*1000的

网友:
30V还能弄电火花吗? LZ问得好! 两个开关电源串起来就是60V 以此类推 不过电源最好相似 不一样的我也没试过

楼主:
呵呵 电火花得用多大的啊
伏羲大哥的那个可调30V电源我想弄  都打开了   在想是不是弄下去。真不明白啊  看图说明只好

网友:
看得眼花缭乱。

网友:
60V 2A左右 在钻头上刻字没问题 呵呵  要打的快 深 就加电压 电流  自己  可以百度一下电火花,线切割电源 学无止境 用这种开关电源D的是简易的不能和专业的比 那个可以调脉冲宽度什么的 最高水平应该的D出镜面电火花什么的 不过我没见过 电子没学好

楼主:
你还明白点  我啥都不懂  农村的家里是。小时候学的东西 老师天天找我要  我都还给他了   家里这个地方原件都不好买  弄个车床年才碰到

网友:
你还明白点  我啥都不懂  农村的家里是。小时候学的东西 老师天天找我要  我都还给他了   家里这个地方原件都不好买  弄个车床年才碰到

现在学也不晚啊 如果能把这个栏目的帖子看完 胜读十年书啊  我看了N天 才看了30页  有1000多页 能者为师 这里可以学到机械博士后了 呵呵

楼主(2015-01-10):
引用 网友B:
图乱了不要紧,只要改好了好用最关键。
2005年我买的航嘉冷静王标准版,当年画了我一百四十五元,现在还在 ...

家里好几个电源  都是好的

网友:
图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
不小心就成穷光蛋了,赚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