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的花牌电池怎么就这样了呢 ============标题要长

楼主(2014-01-25):
花牌 3S 25C 2200电池 没怎么用就平时飞塞斯纳 今天拿出来一侧电压3.69  4.12  4.11  我用B6充电了一次结果还是不行 电压低的那个还是起不来 ,我在放电在充电试试能有好转吗?大家电池遇到这样情况都怎么处理啊

网友:
满电保存了吧,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不能满电保存的

楼主:
放多久算满电保存呢?我放了十五天左右吧,用b6平衡到4.17   4.19  3.92了再等等看能上4v就差不多了

网友:
满电放15天肯定是不行滴,高标准要求的话超过2天的保存都应该用3.8~3.9来保存。一般满电保存超过2天多数是会使电池性能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电芯直接掉到3.7还是不多见。LZ用小电流充放几回试试看有没得救了

网友:
锂电池是很娇气的,必须小心伺候才行
放电终了不及时充电会坏,充满了电不及时放电也会坏,长时间不充放电照样会坏

网友:
电池的安全电压是3.85+-0.05V这个范围,不管是高还是低,持续处于这个范围以外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

网友:
新人共同的毛病,以为充满存放比较保险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长见识,赶紧把几块锂电池放电(练习悬停,测电压)大致到3.85V。以前都是满充存放。看来充电器应该有二档,一档是充满停止,一档是充到3.85V停止。

楼主:
经过折腾 好多了 恢复一些一了 正好在装四轴 就用它放了充  充了放 再试试 争取折腾回来吧

网友:
用B6充电放电,反复几次试试。

网友:
如果胀肚子的话那肯定挂了

楼主:
这算救活了吗  基本平衡了

楼主:
这算救活了吗  基本平衡了   还好没怀孕

网友A:
学习,帮顶
平时如果只有周末时间可以飞的话,电池应如何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帮顶
平时如果只有周末时间可以飞的话,电池应如何保存?

这样 ,电池的安全电压是3.85+-0.05V这个范围,不管是高还是低,持续处于这个范围以外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每周飞完放到3.8左右保存,飞的前一天拿出来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 ,电池的安全电压是3.85+-0.05V这个范围,不管是高还是低,持续处于这个范围以外的时间,最好不要超 ...

明白了,多谢。。。
看来我的电池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多谢。。。
看来我的电池已经坏了

大肚子了吗?如果没大 先放空 然后小电流充电  在平衡 看看能起来吗 我的就是小电流平衡  后来起来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肚子了吗?如果没大 先放空 然后小电流充电  在平衡 看看能起来吗 我的就是小电流平衡  后来起来了,试 ...

没有肚子大了,不过真心放了很长时间,以前装了架KT板机时候买的电池,貌似是3S 2000 左右的,有一年多了,我回去试试吧,基本不报啥希望了~

网友:
laolesh发表于2014-01-25 14:45:10
看了这个帖子长见识,赶紧把几块锂电池放电(练习悬停,测电压)大致到3.85V。以前都是满充存放。看来充电器应该有二档,一档是充满停止,一档是充到3.85V停止。
很多充电器本来就有这两档

网友B:
电池性能变差了,以后放电达不到25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性能变差了,以后放电达不到25C了

还好 最后充 放了 几次 基本平衡了 差距不大了 以后的注意了

网友C:
你用简易充就好了,我的电池(花牌的)1300mah的都气鼓了,用简易充充好了,也不起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简易充就好了,我的电池(花牌的)1300mah的都气鼓了,用简易充充好了,也不起鼓了。

怀孕都能修好?太厉害了 ,我的已经基本修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孕都能修好?太厉害了 ,我的已经基本修好了呵呵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电池太娇贵了,每次玩都得小心翼翼的。估计差不多了就测测。电压高了就还得飞一小会。3S我一般都在11.4-11.7间存放。真不好控制,有时测了电压是11.5 ,回家一测又到了31.7或更多。真要测准还得让电池休息一会再测才行。

楼主:
是啊电池很娇气9养成好习惯保养好吧不然又得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