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地面站的功能是不是和iosd mini功能重复

楼主(2014-01-25):
x宝上的套餐 iosd mini  蓝牙电台 地面站 canhub

一买才发现iosd的视频叠加信息在地面站里面都有

如果不用iosd ,naza连接pmu再连接电台。那么canhub也省了。

我是不是买了很多多余的东西。。。。。

网友:
大半夜的,不懂,帮顶

网友:
IOSD 是把相關資訊  疊加在回傳的視頻裏
地面站 資訊更多但是 是顯示在地面站的地圖資訊(如電腦或IPAD的螢幕)
就看樓主要什麼了
有錯請指正
話說精靈2  藍芽調參  跟地面站
不是要出嗎?
怎麼沒了消息阿

网友:
iosd mini 必須要吧!不然資料怎重疊

网友A:
蓝牙地面站是地图模式,您要看飞行器的实时视频还得用IOSD+图传。

网友B:
你看的也是F550吧,不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也是F550吧,不重复的。

比如说我有ipad了,建立了地面站,那么iosd叠加在图传显示屏上的数据也同样会在ipad地面站里显示。

如果不要iosd.那么naza pmu上面的一个can口就够用了,canhub也可以剩下来。

既减轻了重量也省下了几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地面站是地图模式,您要看飞行器的实时视频还得用IOSD+图传。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

naza直链接蓝牙电台。相关的飞行数据我可以从ipad上面看到。 飞的时候我自己对着地面站操作飞行

图传直接把视频信号传到监视器上,配一个单独的云台遥控器。把监视器和遥控交给助手(老婆) 。她既然是控制云台的,就完全没有必要用iosd了。

网友:
如果您能習慣這種檢視方式
我個人覺得也未嘗不可

网友:
新手不太懂,先学习一下,慢慢来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地面站能显示这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

naza直链接蓝牙电台。相关的飞行数据我可以从ipad上面看到。 飞的时候我 ...

可以这样理解,不过由于不直观,容易出错。再说,图传传回的第一视角图像上面叠加飞行数据,看起来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