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配入门F450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1-25):
我想配个入门机先练练手,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1 看了帖子,说2212的电机4个,最大到20A的电流,为什么我看大部分人还是配20A的天行者电调呢? 如果电调不准备转移到后期的大机上面去,20A就450的机器不挂载其他装置暴力飞是否一定够用?
2 KK几乎到手就可以飞,MWC新手很难调试,但是介于贫民入手MWC MULTIWII SE 2.5也只一百多的价格,想尝试一下,貌似真的要了解MWC的话,必须WIKI和MULTIWII的网站看E文,这个就压力山大了,想问下MWC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推荐新手上手呢。。
3 MWC MULTIWII SE 2.5是个迷你版,安装在450的机架上,还需要额外购置什么装置固定呢?
4 没有入手套机,那么单独买配件除了这些大件以外,还需要买哪些小件呢,比如说T插需要几个,如果电机电调都直接焊接的话,是不是只需要接电源的那一个T插。热缩管需要多大的,要多少,还有线需要什么型号的呢?
5 好盈电调刷blheli,用MWC飞控和FTDI烧录器,还需要额外购置什么线才能刷么?

6 飞行中低压报警飞控就能做到,还是需要在电池上额外接低压报警器?
看了好多天的论坛和X宝,现在头脑很混乱,如果有更多问题还会编辑出来,希望各位不要笑话。。

网友:
不如玉兔 kk你会哭

网友A:
新手建议naza单控入手,电机最低上4006升级机架还能用,电调最次支持4s,一路走过来的,别走弯路就好。

网友:
1、我就是用MWC和F450入门的,如果一般用用,只需要会用GUI就可以了,可以优化下参数和设置开关
2、我从未看过wiki和E文,有很多大侠发了不少视频和帖子,看看就够了。

给你一个我的配置和飞行视频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4496&extra=

网友B:
1正常飞多轴电流都不大,2212一般18A好盈足够用了!四轴本身就不是个暴力的东西,正常飞行每个电调负载只有5A左右。
2新手不建议用kk,除非你可以熟练飞无副翼六通直升机。现在新手naza lite单控是个不错的选择。
3固定一般用尼龙柱,螺丝,有的也用双面胶固定。
4常用备件一般包括各种接插件(t,xt60,jst等),硅胶线(450用16号,18号足以),各种螺丝,热缩管3毫米5毫米
5没刷过不知道
6BB响总要有一个吧

网友:
不说太多了 新手入坑 该省的省 不该省得千万别省 省了现在的钱旺旺都是在浪费以后的钱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航拍的话2212有点吃力,所以我用了2216电机
飞控我用了apm从固定翼飞过来的,多轴也能用。如果你不爱自己折腾可以直接入手naza这些商业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naza单控入手,电机最低上4006升级机架还能用,电调最次支持4s,一路走过来的,别走弯路就好。

如果短期内不玩航拍,只想暴力飞飞,450的四轴配4006的电机,有多大的提升呢?是动力,还是续航方面有改善?然后4006电机对应配30还是40A的电调?还需要配多大的4S电池?

网友C:
刷blheli需要arduino的,mwc se也可以,不过要找对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blheli需要arduino的,mwc se也可以,不过要找对引脚

也就是说如果买的MWC SE 2.5的飞控加FTDI烧录器的话,不需要额外买什么东西,根据本论坛的攻略刷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买的MWC SE 2.5的飞控加FTDI烧录器的话,不需要额外买什么东西,根据本论坛的攻略刷就可以了 ...

对的,你可以搜搜看,我用arduino已经成功刷过8个好盈的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短期内不玩航拍,只想暴力飞飞,450的四轴配4006的电机,有多大的提升呢?是动力,还是续航方面有改 ...

都会有改善,20a足矣。5000以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