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飞机右偏航和左偏航的方法

楼主(2014-01-25):
我是这样来测试飞机 是否会有右偏航和左偏航的
将飞机直立,桨朝上,尾自然垂下,加油门,用手掌托住机尾,看是否会自转,然后根据自转方向调整右拉(从机尾向机头看,电机轴头的方向)垫片的厚度,实际我垫了3个垫片,才勉强消除自转,各位大侠,这种测试方法可行吗?

网友:
可以这样调

网友:
感觉不靠谱 ,我在地面 用手顶着 他就自旋 我丢出去飞 一切正常没饭扭  对了  我的是扳机

网友:
无风飞一圈,微调到能直飞,下来看舵量

网友:
静拉力下的反扭和动拉力下是不一样的,飞机在飞行中机翼会平衡掉大部分反扭

网友A:
不靠谱啊  你拿架调好的飞机 用手拿着轰油门依然扭得厉害 ,在天上有个向前的力量是和返扭比例改变的~~上天调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啊  你拿架调好的飞机 用手拿着轰油门依然扭得厉害 ,在天上有个向前的力量是和返扭比例改变的~~上天 ...

难道没有办法做的在地面就能调试到最佳状态了吗?

这样的话,新手们只能在天上测试,炸机,再因此而葬失信心,,,,,,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做的在地面就能调试到最佳状态了吗?

这样的话,新手们只能在天上测试,炸机,再因此而葬 ...

为什么就会炸鸡呢,右拉反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飞行,但只要不是严重配置错误,只要合理的动力和桨配置,这个情况大部分还是能够依靠微调打舵来稍微克服的。并不是想象中的不调就根本没法飞了。
如果你是看到视频上的那写新手的秒炸,那种大部分都是机子没调好,舵面反了,或者根本就是动力不足硬拉或者拉的多量过大导致起飞失速坠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做的在地面就能调试到最佳状态了吗?

这样的话,新手们只能在天上测试,炸机,再因此而葬 ...

  多练模拟器 多飞飞机。技术熟练了就好了。很多高级飞机老鸟首飞也压力巨大

网友:
所以有老鸟带一下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2014-04-18):
不同机型的飞机特性都不太一样,在地下是目测舵面、反扭角度初步调节,上天后再微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老鸟带,单飞,一个100块飞控解决问题,首飞的入门机飞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