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冰人十字盘的球头螺丝折里面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4-01-25):
如题,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折在里面的螺丝搞出来了,实在不行只能买新的了。顺便问下冰人十字盘自带的球头螺丝是不是很不结实啊。

网友:
这是个精度很高的技术活呢,呵呵,看不到头的情况下只能钻了,但是要想成功第一设备要先进,第二手法要专业,否则;。。。。

楼主:
哦,不奢望了,换新的

网友:
球头螺丝都是强力螺丝很结实的,因螺丝小也不能太用力去紧,否则也会断的。要把螺丝搞出来这很要技术的,球头螺丝2到3mm,用做模具专用沙轮片切一个小槽,用小起子就可以扭下来了。

网友:
当你支付宝确认的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平静了,买新的吧,这个留着做配件吧。省心

网友:
算不算趁火打劫?

网友:
螺丝拆不出来,放着也没什么用

网友:
我以前的冰盘  导轨的那个球头  也断在了里面    最后用车床  重新加工了一下  才修复的!

楼主:
螺丝都折里面了,其他的我留着当配件吧

网友:
你这个拧出来不好搞啊,用设备重新打孔攻丝很好搞,另外这个螺丝挺好的,这么小的罗斯不能用蛮力的,要加热一下就好拧了

网友:
别折腾了买新的别把心情给搞没了

网友A:
留着改dfc的时候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改dfc的时候用吧!!!!

哎呀亲人啊,我怎么没想到啊,正好有个飞越的DFC头,缺个十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亲人啊,我怎么没想到啊,正好有个飞越的DFC头,缺个十字盘

怎么报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