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玩Y6结构心痒痒,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如果直接用米6机架中心板DIY可以吗

楼主(2014-01-25):
看到很多人玩Y6结构心痒痒,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如果直接用米6机架中心板DIY可以吗

楼主:
就是其中间隔的三个力臂,所形成的的角度就是Y6是吗?

网友:
去掉相邻的三个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其中间隔的三个力臂,所形成的的角度就是Y6是吗?

对,

网友A:
可能会有强度问题

网友:
按道理应该可以 动手能力强 门板都能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