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FPV死胖子,炸鸡,拍下的三个视频,求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1-25):
第一个视频,死胖子螺旋了
第二个视频,飞机还算正常了点

第三个视频,飞机炸鸡,全油都加不起来,失速炸鸡

网友A:
起降地点选的真好。总体飞的还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视频看上去侧风很大,影响了飞行操控。但视频中楼主貌似在失速前没有给大油,不然可以挽救的。我指的是复飞后马上就果断给大油

网友:
胖子是个***机

快  速 怎么会是 ***呢?
胖子是个快  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降地点选的真好。总体飞的还是不错的,
最后一个视频看上去侧风很大,影响了飞行操控。但视频中楼主貌似 ...

最后一个视频,我已经给全油了,就是不知道飞机为啥加不起油,才导致的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视频,我已经给全油了,就是不知道飞机为啥加不起油,才导致的炸鸡

看样子确实像没电或者飞控干预或者失控。
没听到发动机起来的声音

网友:
有这么好的飞场还炸鸡 ==

网友B:
我感觉你最后一个视频 拉的晚  还有 电池电流不足了 这和飞机完全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最后一个视频 拉的晚  还有 电池电流不足了 这和飞机完全没有关系

解释下,最后一个视频转弯的时候就已经给全油了,副翼也打了,没反应,不晓得原因吗,电池的话1万点 只有放出4000的电,炸鸡后测电压还有3.89左右,目前怀疑是电调和电机接触不好,直接香蕉头插着的,现在准备吧飞机拆了吧电调和电机连接处焊死

网友C:
楼主第一个视频中出现的螺旋情况我飞大胖和小胖碰到过好好几次,二次炸鸡,一次导致丢机。真是见鬼了!但第二个视频中的故障很有可能是前面拉起后对飞控的震动造成的故障,问一下楼主用的什么飞控和配置?

网友D:
你这飞机用的啥飞控,感觉一直在倾斜飞,舵量太大了,再一个感觉动力不够呀,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个视频中出现的螺旋情况我飞大胖和小胖碰到过好好几次,二次炸鸡,一次导致丢机。真是见鬼了!但第 ...

U2飞控,2820  1100KV 100A电调,从仓库上面盘旋的时候就是切手动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飞机用的啥飞控,感觉一直在倾斜飞,舵量太大了,再一个感觉动力不够呀,是不是太重了

倾角大是因为准备降落了我就切手动在飞的,飞控没有干预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重心的位置有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下,最后一个视频转弯的时候就已经给全油了,副翼也打了,没反应,不晓得原因吗,电池的话1万点 只有 ...

也有这可能哦 。。。好好折腾吧 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我好飞的很呢  哈哈

网友E:
没看完 感觉飞的很好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啊  鹰眼二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完 感觉飞的很好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啊  鹰眼二代吗

是的

网友:
这清晰度太好了

楼主:
做个简易的减震云台,效果就立竿见影了

网友F(2014-03-20):
胖子不好飞重心很关键,建议手动模式调整好再飞,我都炸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