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4166 固定车轮的螺丝上紧后,轮子转动阻力很大, ...
请教,94166 固定车轮的螺丝上紧后,轮子转动阻力很大,几乎转不动?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25):
请教,94166油车,固定车轮的螺丝上紧后,轮子转动阻力很大,几乎转不动?这是什么原因?记得以前上紧后转动自如啊。

网友A:
接合器压迫轴承造成的,HSP很多车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合器压迫轴承造成的,HSP很多车都如此。
已经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