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E300 e600区别

楼主(2014-01-25):
论坛上看到有人用大疆E300  然后上X宝一看有E300和E600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机架ATG650
电机4225KV610
电调好盈铂金额30A
1255桨
电4S 5100
飞控 NAZA  V2
如果以上配置中电机电调换成E300或E600性能怎么样?

网友:
e600跟4225有的一拼,e300是小精灵级别的

网友A:
E300适用9寸桨,推荐每轴拉力300克,最大每轴600克,电调15A.3S~4S
E600适用12寸桨,推荐每轴拉力600克,最大每轴拉力1600克,电调20A.4S~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适用9寸桨,推荐每轴拉力300克,最大每轴600克,电调15A.3S~4S
E600适用12寸桨,推荐每轴拉力600克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