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PMU,直接在精灵I升级中心板后安装OSD mini,已验证

楼主(2014-01-25):
一、打开精灵肚子,露出升级后的中心板,注意标出的红圈区域

二、按照CAN接口的定义,找出对应的焊接点(粉红色标记)

三、根据安装位置,剪断OSD mini的CAN接口线,把各端子线一一对应焊上,大功告成。

OSD mini上的CAN接口还可以用作今后的功能扩展(比如蓝牙电台等等)

注意要升级OSD固件,否则OSD不显示数据

总之,仅增加了OSD mini本身和半条缆的重量,对于精灵一代来说这是最小的改装了

网友:
值得顶!!!!!!!但是不能接3s以上的电池就有点可惜了

网友A:
赞一个!
既然民间高手的搞定了,dji也出个v3的升级板,添加个can口,满足下diy爱好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既然民间高手的搞定了,dji也出个v3的升级板,添加个can口,满足下diy爱好者吧。

升级版是不会再出的了

网友:
Can口道理上可以无限并联。虽然懂,还是佩服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谢谢了,万分感谢

网友:
本人是新人!可以看成果图吗?

网友:
请教楼主:能不能用DJI iOSD MARK II?如果能用固件是否升级?谢谢!

楼主:
应该能用,道理是一样的,但个人认为一代机mini足够了。升级固件肯定是必须的。

网友B:
求教 LZ 能给改装后精灵内部的完整图吗!?还有测试效果图! 感谢吖!

网友C:
请教楼主,自紧桨v2版的精灵1代能不加pmu直接装mini吗?

网友:
高手都是DIY出来的。

网友D:
再请教楼主:升级中心板的【预留接口】是作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自紧桨v2版的精灵1代能不加pmu直接装mini吗?

我没有具体看到过板子,说不好。您仔细对比一下升级后的板子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 LZ 能给改装后精灵内部的完整图吗!?还有测试效果图! 感谢吖!

等下次再开膛破肚时再发吧,呵呵。其实就是在前面的图上增加了一个OSD mini,肚子里面挺大的,找个合适的地方一粘就行了;测试也没啥特殊的效果图,飞起来OSD有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自紧桨v2版的精灵1代能不加pmu直接装mini吗?

与是否时自紧桨应该关系不大,关键是用的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楼主:升级中心板的【预留接口】是作啥用?谢谢!

预留接口就是用于再增加设备的接口,比如蓝牙电台之类的,总之总线结构的好处就是可以方便的增减组件(在重量不影响飞行的前提下)

楼主:
关于CAN总线协议

CAN总线发展
控制器局域网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串行通信网络。是由德国博世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为汽车行业开发的一种串行通信总线。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仍可提供高达50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由于CAN总线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能和应用范围,从位速率最高可达1Mbps的高速网络到低成本多线路的50Kbps网络都可以任意搭配。因此,CAN己经在汽车业、航空业、工业控制、安全防护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随着CAN总线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对其的通信格式标准化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1991年CAN总线技术规范(Version2.0)制定并发布。该技术规范共包括A和B两个部分。其中2.0A给出了CAN报文标准格式,而2.0B给出了标准的和扩展的两种格式。美国的汽车工程学会SAE在2000年提出了J1939协议,此后该协议成为了货车和客车中控制器局域网的通用标准。

概念和特征
下面对CAN协议的媒体访问控制子层的一些概念和特征做如下说明:
(1)报文(Message)总线上的数据以不同报文格式发送,但长度受到限制。当总线空闲时,任何一个网络上的节点都可以发送报文。
(2)信息路由(Information Routing)在CAN中,节点不使用任何关于系统配置的报文,比如站地址,由接收节点根据报文本身特征判断是否接收这帧信息。因此系统扩展时,不用对应用层以及任何节点的软件和硬件作改变,可以直接在CAN中增加节点。
(3)标识符(Identifier) 要传送的报文有特征标识符(是数据帧和远程帧的一个域),它给出的不是目标节点地址,而是这个报文本身的特征。信息以广播方式在网络上发送,所有节点都可以接收到。节点通过标识符判定是否接收这帧信息。
(4)数据一致性应确保报文在CAN里同时被所有节点接收或同时不接收,这是配合错误处理和再同步功能实现的。
(5)位传输速率不同的CAN系统速度不同,但在一个给定的系统里,位传输速率是唯一的,并且是固定的。
(6)优先权 由发送数据的报文中的标识符决定报文占用总线的优先权。标识符越小,优先权越高。
(7)远程数据请求(Remote Data Request) 通过发送远程帧,需要数据的节点请求另一节点发送相应的数据。回应节点传送的数据帧与请求数据的远程帧由相同的标识符命名。
(8)仲裁(Arbitration) 只要总线空闲,任何节点都可以向总线发送报文。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同时发送报文,就会引起总线访问碰撞。通过使用标识符的逐位仲裁可以解决这个碰撞。仲裁的机制确保了报文和时间均不损失。当具有相同标识符的数据帧和远程帧同时发送时,数据帧优先于远程帧。在仲裁期间,每一个发送器都对发送位的电平与被监控的总线电平进行比较。如果电平相同,则这个单元可以继续发送,如果发送的是“隐性”电平而监视到的是“显性”电平,那么这个单元就失去了仲裁,必须退出发送状态。
(9)总线状态 总线有“显性”和“隐性”两个状态,“显性”对应逻辑“0”,“隐性”对应逻辑“1”。“显性”状态和“隐性”状态与为“显性”状态,所以两个节点同时分别发送“0”和“1”时,总线上呈现“0”。CAN总线采用二进制不归零(NRZ)编码方式,所以总线上不是“0”,就是“1”。但是CAN协议并没有具体定义这两种状态的具体实现方式。
(10)故障界定(Confinement) CAN节点能区分瞬时扰动引起的故障和永久性故障。故障节点会被关闭。
(11)应答接收节点对正确接收的报文给出应答,对不一致报文进行标记。
(12)CAN通讯距离最大是10公里(设速率为5Kbps),或最大通信速率为1Mbps(设通信距离为40米)。
(13)CAN总线上的节点数可达110个。通信介质可在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中选择。
(14)报文是短帧结构,短的传送时间使其受干扰概率低,CAN有很好的校验机制,这些都保证了CAN通信的可靠性。

协议内容
CAN总线的物理层是将ECU连接至总线的驱动电路。ECU的总数将受限于总线上的电气负荷。物理层定义了物理数据在总线上各节点间的传输过程,主要是连接介质、线路电气特性、数据的编码/解码、位定时和同步的实施标准。

总线竞争的原则
BOSCH CAN基本上没有对物理层进行定义,但基于CAN的ISO标准对物理层进行了定义。设计一个CAN系统时,物理层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必须保证CAN协议中媒体访问层非破坏性位仲裁的要求,即出现总线竞争时,具有较高优先权的报文获取总线竞争的原则,所以要求物理层必须支持CAN总线中隐性位和显性位的状态特征。在没有发送显性位时,总线处于隐性状态,空闲时,总线处于隐性状态;当有一个或多个节点发送显性位,显性位覆盖隐性位,使总线处于显性状态。

在此基础上,物理层主要取决于传输速度的要求。从物理结构上看,CAN节点的构成如图7-8所示。在CAN中,物理层从结构上可分为三层:分别是物理信号层(Physical Layer Signaling,PLS)、物理介质附件(Physical MediaAttachment,PMA)层和介质从属接口(Media Dependent:Inter-face,MDI)层。其中PLS连同数据链路层功能由CAN控制器完成,PMA层功能由CAN收发器完成,MDI层定义了电缆和连接器的特性。目前也有支持CAN的微处理器内部集成了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电路,如MC68HC908GZl6。PMA和MDI两层有很多不同的国际或国家或行业标准,也可自行定义,比较流行的是ISOll898定义的高速CAN发送/接收器标准。

节点数量
理论上,CAN总线上的节点数几乎不受限制,可达到2000个,实际上受电气特性的限制,最多只能接100多个节点。

CAN的数据链路层
CAN的数据链路层是其核心内容,其中逻辑链路控制(Logical Link control,LLC)完成过滤、过载通知和管理恢复等功能,媒体访问控制(Medium Access control,MAC)子层完成数据打包/解包、帧编码、媒体访问管理、错误检测、错误信令、应答、串并转换等功能。这些功能都是围绕信息帧传送过程展开的。

报文传输

报文类型
在CAN2.0B的版本协议中有两种不同的帧格式,不同之处为标识符域的长度不同,含有11位标识符的帧称之为标准帧,而含有29位标识符的帧称为扩展帧。如CAN1.2版本协议所描述,两个版本的标准数据帧格式和远程帧格式分别是等效的,而扩展格式是CAN2.0B协议新增加的特性。为使控制器设计相对简单,并不要求执行完全的扩展格式,对于新型控制器而言,必须不加任何限制的支持标准格式。但无论是哪种帧格式,在报文传输时都有以下四种不同类型的帧:

帧类型
(1)数据帧(Data ) 数据帧将数据从发送器传输到接收器。
(2)远程帧(Remote ) 总线单元发出远程帧,请求发送具有同一标识符的数据帧。
(3)错误帧(Error ) 任何单元检测到总线错误就发出错误帧。
(4)过载帧(Overload ) 过载帧用在相邻数据帧或远程帧之间提供附加的延时。
数据帧或远程帧与前一个帧之间都会有一个隔离域,即帧间间隔。数据帧和远程帧可以使用标准帧及扩展帧两种格式。

应用领域

使用范围
CAN总线最初是德国BOSCH为汽车行业的监测,控制而设计的。现已应用到铁路、交通、国防、工程、工业机械、纺织、农用机械、数控、医疗器械机器人、楼宇、安防等方面。

发展趋势
目前大多数CAN控制器只做到链路层,然而随着CAN的发展和应用,应用层的硬件设计也成为硬件厂商的考虑范畴。

楼主:
强烈建议想DIY的飞友一定要具备基本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知识和一定的动手能力,在搞清楚原理的前提下再动手,千万不要生搬硬套“教程”照葫芦画瓢的蛮干,这样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网友:
成功!多谢楼主教导!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还有3个问题想请教:
1、烦请指导下A端接图传相机云台怎么接?
2、楼主是不是把B端原来的线剪断,然后B口不用?
3、是不是把C端插头插进OSD,另一头接线按楼主图示焊接?

烦请楼主指教,谢谢了

网友:
很好啊,高手真正的折腾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还有3个问题想请教:
1、烦请指导下A端接图传相机云台怎么接?
2、楼主是不是把B端原 ...

1、A端的上面两根线接到图传发射机,下两根线是云台相机的输入,注意地线都要接以防止干扰信号;
2、B端剪断,分出线缆后按照图示分别焊在图上对应的CAN线焊点上
3、C端是多余出来的,以后可以把比如蓝牙等设备的CAN接口直接插到osd mini上

建议您搞清楚原理后再动手,避免产生损失

网友(2014-04-08):
谢谢楼主啦 我的精灵一代也有OSD了  哈哈哈 成功

网友F(2014-05-13):
请教,精灵1(V2)未升级中心板的情况下可否用该办法直接焊接MINI OS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精灵1(V2)未升级中心板的情况下可否用该办法直接焊接MINI OSD呢?

当然可以,OSD直接连按CAN口定义焊接上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OSD直接连按CAN口定义焊接上即可

那不是他们不是说这个不能简单的并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他们不是说这个不能简单的并联吗?

CAN是总线接口,所有兼容该标准的设备都可以直接挂上,该总线结构大量用于汽车

网友:
我把OSD mini拆开后装入肚子里面没升级,一样有数据的

网友:
想问一下精灵一代确定不用升级主板就可以直接接OSD mini吗?
我看原来都说要先升级主板的

网友:
买PMU的价格和升级主板的价格是一样的吧 听人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是总线接口,所有兼容该标准的设备都可以直接挂上,该总线结构大量用于汽车

我怕万一。

网友:
出闲置精灵1 升级版的中心板 QQ403890439

网友G(2014-09-03):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miniosd的输入输出CAN口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miniosd的输入输出CAN口是直通的。

肯定是直通的,否则就不是总线结构了

网友(2014-12-13):
引用 楼主:
肯定是直通的,否则就不是总线结构了

楼主, 有不剪线的接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精灵1(V2)未升级中心板的情况下可否用该办法直接焊接MINI OSD呢?

俺也精灵1  V2飞控 ,童你一样~~~~~~~

网友:
图看不到了!!!!

俺来提供下!!!!

网友:
双11的1代   V2版飞控,貌似此法无效!!!

中心板上好像没几个焊点,把大疆PMU模块接上后,用万用表找相通的焊点,只有一GND有通的,其他 CH   CL  RV三个完全没找到。。。。。。。请教楼主大神还有救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教,精灵1(V2)未升级中心板的情况下可否用该办法直接焊接MINI OSD呢?

你这个跟我一样,感觉没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跟我一样,感觉没戏哦!!!

请自觉购买pmu和miniosd.

网友:
试了成功了!太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