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校正完还不靠谱--吃炸鸡了

楼主(2014-01-25):
因重新配置,做飞行前校正(水平转、垂直转)。拔电后重新插电,出9颗星,待出现快闪(我的是绿灯没像说明书是闪四下黄灯),在GPS模式推油起飞。情况开始了,起飞就向右飞(不受控),不能定点,打了一下方向,实在控制不住了,立刻收油降落,栽倒草丛里了。损失不大,就是王八盖断了条爪。问题:为什么做了校正还乱飞?难道是不应该重新上电?
再次做校正。还是9颗星,在GPS模式起飞。这次又一切正常了。为什么呢?看来要想保证安全就必须做2次校正吗?

网友:
650?多大桨,啥电机

网友:
這......只知道您炸了,算小傷吧!
只能說第一次沒做好吧!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姿态起飞,然后空中切GPS,飞机也要飘一段距离才开始定点,是这样。你这样gps起飞肯定飘啊

网友:
v2 只能云台用

网友:
以前我开GPS起飞就飘/翻,打到姿态模式,一切正常,空中切GPS稳如泰山!

网友:
做指南针校准了吗?

网友:
仔细查出原因后 再挂设备飞

网友A:
用的蜻蜓云台? 不是说蜻蜓云台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蜻蜓云台? 不是说蜻蜓云台没货?

第二批领到的云台,整体感觉比FY好(可能是我不会调的原因),换了FY减震球(没FY好),采用JACK推荐的动力配置(没用12寸桨)。

网友B: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起飞2米左右往右飘,感觉是不受控制的样子,减油门落在冬青丛中,还好,没有任何损失。

这里提出一点:在有云台的情况下(我的是大疆的h3的那种),做指南针矫正的时候往往云台挂载的相机会不平衡,必须再插拔总电一次,这样的话,指南针校准的数据是否保存了?也就是指南针校准有意义吗?求大师指导。我的航拍视频网站  www.vszz.cn   f550  多指导!

网友:
我用的跟你一样的云台,起飞后也是飘的厉害,而且越飘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起飞2米左右往右飘,感觉是不受控制的样子,减油门落在冬青丛中,还好,没有任何 ...

我一直都是带云台校正的,WKM也是这样操作。V2刚买来校正后起飞就自旋,经本论坛模友指点重新下载安装固件后正常,至今也有十几个起落了。唯有这次又发生校正后故障。实在不解?望DJI能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