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现在645MG还是30CC以下最有性价比的舵机吗?

楼主(2014-01-25):
时至今日,海泰克645MG飞30CC以下的飞机还能称得上最佳选择吗?

网友A:
从心里安慰的角度算是,但是从价格和做工来说,国产舵机这个价位肯定可以胜任,而且档次可以提高一个级别,到空心杯电机的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心里安慰的角度算是,但是从价格和做工来说,国产舵机这个价位肯定可以胜任,而且档次可以提高一个级别, ...

有牌子和型号推荐么?

网友:
HD 春天还有什么杜曼听说也不错

网友:
1256 savox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心里安慰的角度算是,但是从价格和做工来说,国产舵机这个价位肯定可以胜任,而且档次可以提高一个级别, ...

严重支持!

网友:
呵呵,这个喷气都在用,你说如何?

楼主:
HD1501 我试过,很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HD1501 我试过,很一般

你可以试试120-150之间的国产数码舵机,HD1501价格在那摆着,只能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120-150之间的国产数码舵机,HD1501价格在那摆着,只能是便宜

能不能推荐下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