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v2飞行测试,差点炸鸡!

楼主(2014-01-25):
      都说dji的产品有的有问题,一直觉得不应该,因为也买过很多dji的产品,都是很好的。这次买了个v2,试了以后才知道,真有问题!
下面是这次使用v2的经过:
      最近组装了一台四轴飞行器,带gopro拍摄,觉得上wkm有点多余了,于是买了个naza v2。装上去测试了几分钟,飞机还算稳定。
但是在外拍的第一天就出现了状况,飞机出现旋转,想着可能找下卫星就好了,不行!但是旋转不是很严重,就勉强飞行拍了几个镜头。
最后一次飞行时差点炸鸡!
      分析原因:飞行器停转后,摸了一下电机,觉得电机过热,并且有一个电机停转的时候速度比别的电机稍快一点,怀疑可能是有一个
电机或电调坏掉,导致飞机失衡。
      回家后赶紧找了同样的电机换上,试机,电机还是有一个停转的快些,于是换了电调,再次测试,这次没问题了,想着排除了问题,
就拿着飞机在室外测试,结果情况并没有好转,飞机还是自旋。
     打开调参软件,也没有什么错误提示,换了块电池再飞下试试,这次更严重了,起飞后几秒钟,飞机剧烈晃动。还好测试的时候悬停
在半米左右,赶紧降落,但还是把起落架摔了一下!这次两个电机过热。晕~
      想着不能是电机电调都有问题,用的是TM的4014,好赢的铂金40A,这个搭配在八轴上使用很久都没事,那就换个wkm试试吧!
好了
      现在只有可能是v2的问题了,拿了一架dji的f550出来,装上v2,做了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按说明书做的),试飞,f550同样晃动,
由于升力没有4014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不过确定我的v2真的有问题。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上段f550测试视频,有遇到我这种问题的大神,给点经验。

网友A:
运气问题…我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问题…我的很稳…

运气不好,也用过很多DJI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不过我想dji,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出产品前是不是应该经过测试才销售呀!

网友:
seakey13发表于2014-01-25 18:22:25

运气不好,也用过很多DJI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不过我想dji,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出产品前是不是应该经过测试才销售呀!
我有一个朋友…买来…装上第一飞就翻了…然后飞控反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不好,也用过很多DJI的东西,都没有问题,不过我想dji,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出产品前是不是应该经 ...

电子产品最多是抽样检查,怎么可能每个都检查?想想手机吧

网友B:
要不返厂检测下吧,dji售后还是很好的。

网友:
   分析原因:飞行器停转后,摸了一下电机,觉得电机过热,并且有一个电机停转的时候速度比别的电机稍快一点,怀疑可能是有一个
电机或电调坏掉,导致飞机失衡。     我用天行者40A 也有这个情况,我飞好好的     以前不知道电机稍快一点   是电机电调有问题   学习了

网友C:
我用的naza  m四轴,y6,六轴都没问题,挺好的,可能赶上质量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返厂检测下吧,dji售后还是很好的。

肯定是要返厂的

网友D:
这也叫晃?我的v2首飞都刷锅差点炸了,现在照样稳稳地···重刷固件试试,还有就调整下感度。敢问配置?

网友:
我的V2刚装上也是自旋,排查问题是旋翼方向反向,调整后没有问题

网友E:
感度调一下吧、我的是naza-m的都返厂几次了

网友F:
我也估计是你哪没设置好或安装好,V2很稳的,拆了重装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叫晃?我的v2首飞都刷锅差点炸了,现在照样稳稳地···重刷固件试试,还有就调整下感度。敢问配置?

刷锅应该是gps的问题,我的是不能调整的,这个视频是djif550的试飞,v2本来用在四轴上的,四轴用的TM4014电机,1555的桨,晃动会很剧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调一下吧、我的是naza-m的都返厂几次了

用了v2说明书给的标准感度,也都用150调过。并且我用四轴,下来是对角两个电机过热,用六轴是对角三个电机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估计是你哪没设置好或安装好,V2很稳的,拆了重装一次吧

拆了重装不止一次,我贴子里有介绍

网友:
晃得挺厉害的,正准备入手V2呢  小担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v2说明书给的标准感度,也都用150调过。并且我用四轴,下来是对角两个电机过热,用六轴是对角三个电 ...

我的都不是按说明书调的、我的是默认感度再加上飞行时飞机状态、
然后在慢慢调、下面就是我的飞控感度

网友G(2014-03-10):
引用 网友E:
我的都不是按说明书调的、我的是默认感度再加上飞行时飞机状态、
然后在慢慢调、下面就是我的飞控感度
...

大哥炸鸡过吗?不知道炸鸡时的剧烈震动会不会影响造成飞控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大哥炸鸡过吗?不知道炸鸡时的剧烈震动会不会影响造成飞控损坏

不解释自己看图片就知道炸没炸过了最后一张图片的残骸只是一小部分

剧烈震动肯定影响飞控的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解释自己看图片就知道炸没炸过了最后一张图片的残骸只是一小部分

哦,我的意思是炸鸡的剧烈震动会不会造成飞控的损坏呢?然后在装机飞控就是暗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我的意思是炸鸡的剧烈震动会不会造成飞控的损坏呢?然后在装机飞控就是暗病

震动影响飞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震动影响飞控、

额,意思是炸多了飞机就不稳了?

网友:
我的飞控还是naza M
除了依照某越的机架安装图把桨装错,起飞即翻炸鸡,目前没有炸过。
楼主应该首先检查电机和电调,电调行程一定要校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额,意思是炸多了飞机就不稳了?

电机震动过大就会飞行不稳定
炸过的电机震动大就要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震动过大就会飞行不稳定
炸过的电机震动大就要换

哦,意思是炸鸡一般对飞控没啥损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意思是炸鸡一般对飞控没啥损伤吧

一般小炸没事,大炸就有可能损坏飞控或者天线

网友H:
楼主您好,
飞机的摇晃与您飞机的配置、重心和您设置的感度参数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飞机出现自旋,楼主可以从:桨的平衡,电机的安装角度方面做检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
飞机的摇晃与您飞机的配置、重心和您设置的感度参数都存在一定的关系。

请问下飞机飞起来之后每隔一会就会左右抖一下,请问该调哪个参数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飞机飞起来之后每隔一会就会左右抖一下,请问该调哪个参数呢

姿态以及横滚的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姿态以及横滚的感度。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