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

楼主(2014-01-25):
stella20公里左右摆头(晃头)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刷新固件试试!

网友B:
STELLA是两轴云台,只对横滚和俯仰进行增稳,跟云台的固件没有关系。另外大角度前倾飞行时,机身本身横滚的姿态增稳也会反应到旋转轴上。
建议把飞机的旋转感度调小一些,如有可能,云台的安装也尽可能靠近机身旋转的中心。

楼主:
谢谢了 但是也许是我没有说明白现象 待我上视频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LLA是两轴云台,只对横滚和俯仰进行增稳,跟云台的固件没有关系。另外大角度前倾飞行时,机身本身横滚的 ...

已上视频 请看23秒以后的状态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云台的问题吧??????

楼主:
没有说是云台的问题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就是想问问大家有什么解决这个现象的方法
桨已经平衡全备起飞后架子震动最高0.6左右

网友:
把飞机航向感度小一点

网友:
把LOG链接贴出来看下,听上去后面电机一直在剧烈变速,有可能航向感度高,也有可能电机冗余动力不足。

网友:
果冻还需努力

网友:
什么机架,什么电机,用什么桨?

楼主(2014-03-11):
已经解决 把飞控感度稍微调小0.1……0.2 视频立马清爽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也可以参考

网友:
这贴不错,值得参考。。。

楼主:
修改感度后的视频放上 希望能帮到大家解决问

网友:
刷新固件

网友(2014-05-17):
引用 楼主:
修改感度后的视频放上 希望能帮到大家解决问

网友C(2014-09-0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把飞控感度稍微调小0.1……0.2 视频立马清爽 有这个问题的同学也可以参考

问一下。。飞控感度从哪里调。。。我是APM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飞控感度从哪里调。。。我是APM飞控。。。。。

孩纸别逗了,APM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