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的150dfc新手 求助下!!!!

楼主(2014-01-25):
刚入的150 小机十分可耐 无奈之前玩多轴 手里只有个华D10控  家里的T8J被老爸带去南方航拍用了
听说华10和150对频需要个DSM2的卫星 这个东西是不是淘宝上30元左右就能买到的那种  通用的吗?
华10已刷suv固件 是不是就差个DSM2的小卫星了 要买哪种?还看到个JR的 要200元

补充下看到个

DSMX的接收机 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A:
只要卫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卫星就可以了

我发的图片那个可以吗 DSMX的接收机?

楼主:
额 这个别光顶啊 前辈指导下 卫星要买啥样的 我查到三种   第一个貌似是山寨的 30元左右 第二种是亚拓给150出的 180元 第三种是JR原厂 200多

网友:
图片上的不是卫星。

网友A:
LS说的对,图片的是接收机,只要购买和你控对应的接收模式卫星同时150又支持的接收协议卫星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说的对,图片的是接收机,只要购买和你控对应的接收模式卫星同时150又支持的接收协议卫星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算不算DSM2小卫星   D10刷suv固件后是不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不算DSM2小卫星   D10刷suv固件后是不是支持

这个是卫星,不过你要问清楚这个D10是否可以支持,同时确定是否可以支持SPEkTRUM DSM2/DSMX, JR DSM2/DSMJ这些协议

D10的控的使用,你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贴

DEVO10对频150经验分享,开箱文+对频(转贴自官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814&fromuid=160225

网友(2015-03-13):
150必需加卫星d10才能对频吗?d10已经刷机。先谢了。。。。。

网友:
看到有说d10刷机后不用卫星就可以对频,到底用不用加卫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