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征求开舵意见!

楼主(2014-01-25):
闲来无事,一口气做了3架KT,过年备炸!J-20用的是联动,可行么?F117就不说了,剩下一架枭龙,还未开舵面,广泛征求意:
1.仿J20?
2.尾翼升降,副翼方向?
3.不开副翼,尾翼混控?
求解
如图.....

网友A:
1.仿J20?开鸭翼,但是鸭翼不是那种开法。你那种开法只能飞上去试试看行不行。如果鸭翼正确的开法的话,联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鸭翼和尾翼的舵面正好是相反的。

2.尾翼升降,副翼方向?这是常见的方式,优点是操控灵活,横滚优美。

3.不开副翼,尾翼混控?这种是最简单的,节约舵机,横滚会出现绕头和不在一个轴线上面。

网友B:
一架机还不够过年?

网友C:
只开尾翼  三角翼混控

网友:
可以呀!!!!顶一下!!!!!!!

网友D:
去哪飞啊。。。。南京过年那几天貌似天气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仿J20?开鸭翼,但是鸭翼不是那种开法。你那种开法只能飞上去试试看行不行。如果鸭翼正确的开法的话,联 ...

联动是看论坛上的帖子照做的,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架机还不够过年?

奢侈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开尾翼  三角翼混控

以前都这样,想换个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哪飞啊。。。。南京过年那几天貌似天气还不错

风大,KT就是不太抗风,做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大,KT就是不太抗风,做了玩玩

这几天还好哎。至少不冷,不过貌似又要下雾了

网友E:
图纸有吗  老哥给我一份呗  我也想做一个  邮箱78332523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这样,想换个法子

没什么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有吗  老哥给我一份呗  我也想做一个  邮箱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副翼尾翼一起三角翼混控吧

网友F:
J20要鸭翼联动的话,你这个思路就错了。正如二楼所说鸭翼和尾翼的舵面动作正好是相反的,你这样子联动正好鸭翼和尾翼舵面是相同动作。应该单独三角翼混控,然后鸭翼那再用一个舵机单独控制,再把通道和升降通道连起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J20要鸭翼联动的话,你这个思路就错了。正如二楼所说鸭翼和尾翼的舵面动作正好是相反的,你这样子联动正好 ...

枭龙副翼和尾翼联动,三角翼混控,可否?

网友G:
试飞效果如何?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枭龙副翼和尾翼联动,三角翼混控,可否?

可以的。开副翼会更加灵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飞效果如何?期待

下午拉出去炸

网友:
祝爽炸!炸鸡一定要有现场哦

网友H:
枭龙副翼和尾翼联动,三角翼混控没问题,我有好几架机机都是这样的,但鸭翼的飞机如J10、J20是不可这样联动的,因为鸭翼的升降作用与尾翼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枭龙副翼和尾翼联动,三角翼混控没问题,我有好几架机机都是这样的,但鸭翼的飞机如J10、J20是不可这样联动 ...

我鸭翼没开全,只开了一点,也不可行么

网友:
也不行的,我试过,有过教训,不全开,只是作用面小,可作用方向是没变的,鸭翼因为在重心之前,无论它的作用面多小,起的作用方向总是和尾翼相反的。飞机的重心就像天平的中心点,在其前的和在其后的作用力是正好相反的。

网友I:
老哥!我也想要套图纸玩玩。chenlishen007@163.com谢谢老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哥!我也想要套图纸玩玩。chenlishen007@163.com谢谢老哥了!

已发,注意查收

网友:
可以呀!!!!顶一下!!!!!!

网友J:
这位道友,能否PM一个KT板的链接。我在本地广告店买过的KT板很软做不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位道友,能否PM一个KT板的链接。我在本地广告店买过的KT板很软做不了飞机。

去X宝搜KT板,按销量排前几个

网友:
都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