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桨和硬浆的区别-_-|| ^_^||-_-||

楼主(2014-01-25):
好小子1000配2212 2200kv电机,6030的桨。但高手说这个是软桨,不能用,借了个硬桨我用。回家后有个疑问:软硬桨有什么区别,我这个6030软桨不能装到好小子吗?

网友:
地面试车不就可以了?

网友:
没事,可以飞。FPV的话才有区别

网友:
软桨低速效率高,硬桨高速效率高

网友A:
好小子?2200KV显然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2200KV显然是太高了……

但好多高手都建议2600kv 5030桨,我手上有2200kv的,所以就上2200kv 6030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好多高手都建议2600kv 5030桨,我手上有2200kv的,所以就上2200kv 6030桨

过高的KV只会降低效率,比较合适的配置还2212 1400KV,8060软桨……

网友:
可以的,软桨高速时力量是比硬桨差,因为它形变大,但也有点好处的,它相对来说负荷会小些,电机和电调也不易被烧些,如6030的软桨,高速时它的有效螺距会低到相当于6020左右,所以推力就差些了,可负荷也小了。

网友:
适应的转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高的KV只会降低效率,比较合适的配置还2212 1400KV,8060软桨……

好小子是腰推

网友(2014-06-10):
学习了 浆和电机 的关系 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2400kv用的6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