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改收放起落架,配外场箱,妥妥地,哈哈

楼主(2014-01-25):
自从配置了三轴云台,固定脚架时常出现在视频画面内,于是下狠心,改装脚架,升级称为收放脚架,效果爽爽地。分享一下,具体的制作贴可以参考某大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712

外场箱:

测试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Y2MTkwMTU2==.html
之前的三轴测试贴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赞一个先,在学习

网友:
哈哈,我也是计划550加自制收放脚架

网友:
550路过  期待升级方案

网友A:
顶一个!请问你这么改下来..留空时间多少

网友:
收放脚架牛B   赞了

网友A:
还有LZ云台快拆怎么搞的,你这箱子恐怕要重死吧

网友B:
不错不错、呵呵我的是内折叠的

网友:
不错,不过收上去的时候角度有点大

网友:
箱子多少米?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多重啊?我也想加收放脚架怕超重

网友D:
我的也是F550   你这个收放架多重呀,我看最少的也的700克, 550带不动呀

网友:
看来折叠是趋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请问你这么改下来..留空时间多少

用4S5200hm全负载还可以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LZ云台快拆怎么搞的,你这箱子恐怕要重死吧

云台就是用扎带直接扎,平时不拆,直接放入箱子,的确蛮重的,但是超级方便,出外场,所有东西都可以带上,包括显示器和三脚架,外场充电器。不需要手忙脚乱的带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F550   你这个收放架多重呀,我看最少的也的700克, 550带不动呀

我用的是朗宇2216 980kv apm2.5.2 铂金30A 1038碳桨,云台的Z轴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动力用4s5200hm,可以飞10分钟。收放脚架加上固定的板子,全重140g,毫无压力!不过一定要独立供电,因为收放脚架的电流太大了,会直接把飞控给搞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多重啊?我也想加收放脚架怕超重

我用的是朗宇2216 980kv apm2.5.2 铂金30A 1038碳桨,云台的Z轴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动力用4s5200hm,可以飞10分钟,脚架全重140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朗宇2216 980kv apm2.5.2 铂金30A 1038碳桨,云台的Z轴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动力用4s5200hm,可以 ...

是雷*的三轴云台吧,这个我知道···脚架看tb上面的都是390g啊···楼主你如何减重的?我的朗宇v2216kv900现在8000ma3s电加2轴云台鹰眼起飞重量2.9kg,也想换3轴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雷*的三轴云台吧,这个我知道···脚架看tb上面的都是390g啊···楼主你如何减重的?我的朗宇v2216kv ...

看你要做多大的尺寸了,我的做的很短,放下的高度才17cm,具体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712

网友E:
楼主的机箱哪购买的,我也想入一个,还有大家都希望改起落架,请给个方案吧!!我的QQ499217317

网友:
不建议经常把大桨拆下来,如果你准备好电机滑丝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箱哪购买的,我也想入一个,还有大家都希望改起落架,请给个方案吧!!我的QQ499217317

在二手交易区有个卖箱子的帖子,我就是找那个卖家买的,QQ972792280

网友:
在F550哪里固定的,楼主能发几张照片不,,用的多大的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朗宇2216 980kv apm2.5.2 铂金30A 1038碳桨,云台的Z轴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动力用4s5200hm,可以 ...

独立供电3A  的BEC够么?还是用6A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呵呵我的是内折叠的

4个蜗杆,用Y线?最后插在一个通道上?蜗杆得独立供电吗?

网友F:
你的2个蜗杆,用Y线?最后插在一个通道上?蜗杆得独立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4个蜗杆,用Y线?最后插在一个通道上?蜗杆得独立供电吗?

四个蜗杆是直接焊死、
然后插在一个通道上
不用独立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四个蜗杆是直接焊死、
然后插在一个通道上
不用独立供电

直接用Y线行吗?我打算用两个?你飞控什么BEC?我打算专门为蜗杆配一个BEC独立供电。怕电流太大,飞控重启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用多大的蜗杆式舵机,可以承受多重的飞机,我也想做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Y线行吗?我打算用两个?你飞控什么BEC?我打算专门为蜗杆配一个BEC独立供电。怕电流太大,飞控重 ...

我不想用Y线因为怕接触不好、我的是naza飞控、我的没有BEC
直接插接收机的、蜗杆舵机工作10秒钟就自动断电的
除非再次得到信号就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用Y线因为怕接触不好、我的是naza飞控、我的没有BEC
直接插接收机的、蜗杆舵机工作10秒钟就自动断 ...

谢谢!NAZA的BEC比较好。。。要是普通电调带的BEC肯定吃不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用Y线因为怕接触不好、我的是naza飞控、我的没有BEC
直接插接收机的、蜗杆舵机工作10秒钟就自动断 ...

查了一下。NAZA的BEC输出电流5A。。。估计3A的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NAZA的BEC输出电流5A。。。估计3A的吃不消

反正我的现在所有的供电都是直接插电调的、还有一个是naza的调参模块
现在用起落架四个蜗杆舵机、云台两个舵机、还有接收机供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F:
楼主能否给个QQ?有些关于550的问题要请教。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有点超重吧?

网友(2014-11-07):
脚架和中心板怎么连接的?

网友(2015-03-04):
脚架花多少米?

网友:
求楼主告知动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