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NAZA M飞控已经连接但电机不转跟我的电调接法有关系啊吗

楼主(2014-01-25):
因为TB买家忽悠我 没给我发货导致手里没有电调板,就自己动手做了个一出二的线,四个电调正极焊一起负极焊一起,然后印出来两根线与 NAZA电源模块连接,通电正常,连USB进调参软件,动摇杆调参里面也有反应,就是显示输出锁定,记得有人说过要解锁电机,看了很多介绍都没到这问题是在弄不明白求助问题1这样并联电调是否可以正常工作2没有做电调校准是不是也有关系,怎么做?请高手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配置:蝗虫异形机架  大疆2212电机  NAZA M飞控   好赢20A电调 华科尔D10控

网友A:
接法没问题,检查其它问题,电调行程啊,控制接头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没问题,检查其它问题,电调行程啊,控制接头啊什么的

电调形成没校准,怎么校准啊,电调通电后好像没有单个电调那种滴滴滴 滴     四声自检的声音 你能给说说嘛

网友:
N控没用过,你可以单独给每个电调做行程。遥控上电-油门最大--接收机+电调+电机(不装桨!!!!)上电--哔哔后,油门最小--哔哔哔(校准完毕),轻推油门,电机转动--OK,换一个电调后重复

楼主:
好吧 开始试验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法没问题,检查其它问题,电调行程啊,控制接头啊什么的

你怎么看的?目测是接反了  你看信号线了吗? 貌似白色线朝上了  若如此你觉着这接法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看的?目测是接反了  你看信号线了吗? 貌似白色线朝上了  若如此你觉着这接法还没问题?[/backcol ...

是啊 这个问题没注意 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C:
输出信号插错了,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信号插错了,很明显

已经改过来了,电机还是不动

楼主:
这是链接调参软件的内容 谁用NAZA啊 拜托给看看吧, 右下角有个提示错误  有影响吗?

网友:
提示你罗盘没有校准啊!

网友:
连着调参软件是不能启动电机的吧。。我是没试过连电脑掰杆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AZA默认是在50%油门时电机才启动,约60%左右才起飞。起飞加油的速度是飞控掌握的。飞起来后,油门50%为 ...

看别人的V2解锁后马达应该转啊  可我的不转  解锁后马达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别人的V2解锁后马达应该转啊  可我的不转  解锁后马达没反应

怠速有开么?可以提高点。飞控自检通过没?黄灯闪没?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刚才称了一下重量  全部装备1.29千克 我看是飞不起来了

网友F:
看说明书,
,说明书一定要看三遍。
,调参时摇杆拔动方向和软件里滑块左右方向对应是否正确,其它每一项再检查一遍
,调试时去掉桨,还有你的电机是大疆的电调确是天行者,不般配,新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这个问题没注意 已经改过来了

那 祝贺你 飞控接错线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书,
,说明书一定要看三遍。
,调参时摇杆拔动方向和软件里滑块左右方向对应是否正确,其它每一项 ...

四轴纯新手 ,你说大疆电机和好赢电调不般配?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配置啊,你的建议换大疆30A电调吗?有那些不合理请给指正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祝贺你 飞控接错线坏了吧

接错了 可是换过来还是不转,正在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错了 可是换过来还是不转,正在看说明书

飞控坏了?

网友F:
不是说大疆电机和好盈配合不好,而是怎么地得飞腾系列的电调吧,你飞控都二千块了,电机也不便宜,电调还要用好盈那最便宜的么,慢慢搞吧,为了爽飞的那几秒,有得罪受了。

楼主:
不会吧,不是说在调参软件里有个什么指标乱跳才是坏了吗,我进调参后 那些指标都很稳定没有乱跳啊

网友:
善哉  RP 不错 慢 慢 弄吧 会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大疆电机和好盈配合不好,而是怎么地得飞腾系列的电调吧,你飞控都二千块了,电机也不便宜,电调还要 ...

呵呵 飞控买的二手没那么贵,先研究飞起来吧,下一个再换吧

网友:
飞得起来

楼主:
我一看重量我心都凉了 2600克啊  我就想不通我也没什么东西啊 咋能这么重呢  想着要不换AX4006电机吧

网友:
看LZ的GPS安装在正前方,X应为正数,Y应该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怠速有开么?可以提高点。飞控自检通过没?黄灯闪没?

开了  也都自检了   就是解锁不转   高手给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