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7设置陀螺仪感度混控 求老鸟解答

楼主(2014-01-25):
我用的天7控    有副翼单轴陀螺仪GY401     请问陀螺仪感度混控 里面怎么设置

如图

网友:
LZ 不是已经会设置了?只是,感度从低设起,不同陀螺仪,感度不同,一般20几到60几。 最后,还有个正反问题。

网友:
遥控上可以不用设置感度吧!陀螺仪上调好就行了

网友A:
“模式”后面可选为“普通”和“AVCS”,分别表示“非锁尾”和“锁尾”。一般来说,直升机的话应该选择为“AVCS”。
“位置”后面是分别设定普通飞行模式和特技飞行模式的感度,一般来说,直升机的话特技模式应比普通飞行模式低一些较好。
而括号里面显示的是你当前所使用的是普通飞行模式,如果你打3D开关,便会显示为“特技”。
最后的“比率”便是具体的感度数值了,至于该调到多少,自己摸索了,当然若是直升机的话,那就需调到AVC***%。
如果不是直升机,当我没说,因为只飞过直机。

还有,如果我说错了请谅解,因为N久没用天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后面可选为“普通”和“AVCS”,分别表示“非锁尾”和“锁尾”。一般来说,直升机的话应该选择为“ ...

谢谢  按照这样我先试试  应该没错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模式”后面可选为“普通”和“AVCS”,分别表示“非锁尾”和“锁尾”。一般来说,直升机的话应该选择为“ ...

遇到高人了,学习!
再请教个问题。混控是该开还是禁用。是起什么作用的?菜鸟望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老450也用着这个了,感度是70,锁的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