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D10 是否支持JR EA101!

楼主(2014-01-25):
D10刷suv固件后能否直接和JR原厂的EA101小卫星对频   需要改高频头吗 或者需要改别的什么吗 能否直接对频

网友A:
如果制式是dsm2或dsmx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制式是dsm2或dsmx就行

嗯 是dsm2制式的 jr EA101    需要改硬件上的东西吗 比如高频头啥的 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dsm2制式的 jr EA101    需要改硬件上的东西吗 比如高频头啥的 不是很懂

看我的设置贴 就把刷过的控里的devo改为dsm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设置贴 就把刷过的控里的devo改为dsm2就行

好的 十分感谢 !

网友:
先帮顶~ 再研究

网友:
没问题,刷固件就行。我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