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完了,F550求大神推荐电池容量!内有神控TDF 06A

楼主(2014-01-25):
配置:
DJI-F550
朗宇X2212-kv980
好盈天行者20A
NAZA LITE
1045乾丰碳尼龙
1987云台带减震板
鹰眼摄像机
1.2G柏通800MW
达普750MAH  3S    20c图传电池
格式 2200MAH 3S  25c动力电池
山寨脚架
总重,2366g,BB响设定3.5V滞空时间3分钟(悬停,大油门BB响立马报警)

网友:
骚鸡,骚图!

网友:
换大锂电池吧,30c

网友:
够骚蛋的  天七挂一扶它爸带子  都是岛国AV惹的祸?顺道给4楼一枪

网友:
Lz换下电机,再加块5200的电池试试。另:那天六的显示器支架真不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想知道1.2G图传不加滤波器不干扰吗

网友:
3S8000mah

网友:
你确定1.2和2.4不干扰?

网友:
还是上40c 6000毫安把

网友:
上8000电吧····我是用5000~6000的电,不过是4s

网友:
楼主的控不是2.4g的,楼上的就不用操心了。
倒是关心这样的非电脑控,配naza是不是不太合适,尤其怎么设失控保护。。。。六通道航拍也不够吧。

网友:
10000mA才过瘾

网友:
你的遥控那里太复杂了啊,不能精简集成一下啊?

网友:
六轴这么配感觉没意思。这么小的架子感觉还是4轴效率高

网友:
真心蛋疼,f550不建议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我的是FY680

网友:
我的也是F550,就是机箱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c数其实差不多了~问题是x2212性能摆在那里,加大容量重量也大了,反而不一定好,这个配置3s5000-6000ma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