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D10 喷漆 FUTABA的配色怎么样 ?

楼主(2014-01-25):
超喜欢FUTABA那种中间一块是银色的配色,有没有DIY高手能指导一下怎么给D10上色的。

网友A:
真心希望楼主不去折腾它,好用、飞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还是不要喷了,万一喷过很丑,那就亏大了。
真是要喷,就拿纸胶带粘好,把摇杆,开关密封好,喷一下。期待楼主效果

网友C:
正好两个控都有,d10不太适合那么配色
本来做功就糙,喷不好更掉价,我只想把下边卡通的按钮背景去掉…

网友D:
换个2801的壳。

网友:
同是神控大d10

网友E:
没错 那些是电镀工艺,楼主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F:
废这事干嘛?
你直接上下给他用半个盒子一扣,对扣起来,然后在盒子正面留出来2个操作杆孔位,再将你喜欢的各种控的图案直接粘贴上去,不就完了嘛,大家说对不对?
反正都是玩,一个月换一张,看着还新鲜,玩腻了还可以还原回来

网友:
不值得这样倒腾吧

网友G:
D10一般都是多轴玩家拿来改自制地面站搭配显示屏FPV用的 lz参考 这样折腾远比喷漆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