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6.5如何设置直升机3D ??

楼主(2014-01-26):
我飞美国手,这样设置完后,遥控切Idle飞机直接往天上串, 根本没有螺距这个影射???

网友:
3-6

网友A:
飞直升机的时候,其实3通道时螺距,7通道的smoke是油门。我的飞时候,直接7通道最大。

网友B:
控上IDLE开关设置到通道8 位置开关,Hold开关设置到通道7 拉烟。其他的都是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升机的时候,其实3通道时螺距,7通道的smoke是油门。我的飞时候,直接7通道最大。

遥控校准后,推油门摇杆1和6通道是同步的,在凤凰里面我设置1是油门,6是螺距。但是来到G6设置都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IDLE开关设置到通道8 位置开关,Hold开关设置到通道7 拉烟。其他的都是默认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要是能直通模式就不用那样搞,直接全默认就好,控上调油门螺距曲线,7通道是定速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直通模式就不用那样搞,直接全默认就好,控上调油门螺距曲线,7通道是定速转速

直接默认的话,升降、副翼、尾舵都是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默认的话,升降、副翼、尾舵都是乱的

就是按照你的控设置一下,,然后在编辑模型里面选直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按照你的控设置一下,,然后在编辑模型里面选直通模式

好的,感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郁闷了很久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