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桨形(尖翼&普通)的问题

楼主(2014-01-26):
两种桨都是1755,大小一样,形状一样

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形状

这种是尖翼桨

请问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不是上面那种倾向于用低Kv电机,追求效率
下面一种(尖翼)倾向于高KV电机,追求负载重量?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论坛好像没看到相关的帖子,飞越网站也没有说明,请知道的老鸟指教下

网友:
貌似下边这个割到比较疼。

网友A:
理论上讲,桨面越大同转速下升力越大。
另外,高KV值最好配小桨,低KV值配大桨。楼主搜一下桨和KV的关系吧

网友:
DJI 1555使用较低KV桨效率最高,尖翼桨必须较高KV的,尖翼抗风性强于GJI

网友B:
上面的那种是属于高速桨 下面的是慢速桨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桨面越大同转速下升力越大。
另外,高KV值最好配小桨,低KV值配大桨。楼主搜一下桨和KV的关系吧 ...

高KV小桨低KV大桨我是知道的,就是想确认下桨形和KV的搭配
因为同一尺寸下桨形也有不同的

楼主:
图是引用飞越官网的,有水印,被斑猪删了..
已经重新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那种是属于高速桨 下面的是慢速桨

你是不是说反了……
一般认为上面是低速桨,下面是高速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说反了……
一般认为上面是低速桨,下面是高速桨

没有说反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上面的就是高速桨 下面低速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