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距的x8~··终于在年前起飞了···起飞2kg 3s5000 13min

楼主(2014-01-26):
1.29
总算飞起来了·····飞机总重量是1500G左右,电池3s  5000mah,重量500左右,一共是2kg左右(弹簧称不大准)
飞了13.5分钟,电池回来充电冲进了5500mah(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但是真的冲了那么多··)
这个效率应该还可以吧,本来我想是4s  5000电池可以飞10分钟就满意了的

上几张图吧···感度还没调好,悬停稳····前天炸鸡后不敢不断大幅度运动了

1.28

谢谢大力的电调哈哈···可以弄X8了
室内起飞侧翻,重新调节电调行程

1.27
X4倒装电机起飞成功··无故炸鸡,但是损失了一个脚架橡胶帽··找不回来了。。。。

“起飞,向前全舵兼全油门向前上升跑了十来米后向后打全舵”··然后飞机就翻跟斗了··

=================================

机架本来是450的·后来换了加长的电机座··估计有500的轴距了

装的时候没发现螺丝捅到电机里头去了····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三个下层电机不转,还傻逼的拉了几下大油门,当我反映过来的时候已经闻到一股香味了··烧了一个电调,还有两个只是烫了一下,还存活。。。已经换了短螺丝了
上层是狼鱼的A2212  980kv 打算配8寸桨,结果买桨的时候买了硬一点的桨,没发现孔距不对·又傻逼了一次···
下层是飞跃的仿DJI的2212 920KV的,连电机座都是DJI的半月座的,也是配8寸桨

因为我用的是4S电池··so,桨都用小了一号

其实为啥我要这么弄呢·是因为我整了个大四轴,然后F550就退下来··刚刚好有6个电机,6个电调空出来,于是灵鸡一动,做了个小八轴···不过估计这种结构的效率会很低,我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

有么有广东的朋友支援一下啊··某宝上的卖家已经全部不发货了··唉···莫非要等到年后才能飞八轴?现在拧个8个电机的四轴出去飞?

上图吧··
左边是10寸桨,右边是8寸桨。。这只是上图看看大小而已··我不会这么装出去飞的

三块中心板做成两层空间··    飞控比电机平面要底2~3厘米应该不会有事吧···

可怜的电调···

松了螺丝折起来后··还是很大·····还是老高的机架好啊

问问各位前辈,如果我在这块分电板上打热熔胶,会不会安全点?

网友:
直接焊在一起,电分板不靠谱

网友A:
浆还不一样?
我的经验,这种x8结构越大效率越高,大负重时优势明显,比如负载重量是2公斤以上时,用平铺结构的就没有上下对称双桨的效率高了。单纯比单电机在相同条件下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对称双桨结构在相同的轴距下能用大浆,整机效率自然就上去了。
对于你这个小鸡的效率,我做过2216的H8,效率确实不高,但飞行特性和大的X8一样,所以这种小机子的最大用处就是训练大X8的飞手,你飞一下就知道了,X8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飞行特性和X4有挺大区别

网友:
我也在分电板上打热熔胶防脱落和绝缘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浆还不一样?
我的经验,这种x8结构越大效率越高,大负重时优势明显,比如负载重量是2公斤以上时,用平铺 ...

请教,是哪方面的手感不同呢,可以大概说明吗

网友:
建议分电板还是别用了!
楼主的桌子好乱啊......

网友:
同广东,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是哪方面的手感不同呢,可以大概说明吗

起飞时差别最大,X8是慢起飞的,基本不会往旁边飘;降落时气垫效应明显,会落得很稳;空重的敏捷性也比平铺8好一些;

楼主:
加国飞手发表于2014-01-26 14:00:45
建议分电板还是别用了!
楼主的桌子好乱啊......
为啥分电板不能用了呢?

楼主:
384709397发表于2014-01-26 14:03:58
同广东,哪里
肇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差别最大,X8是慢起飞的,基本不会往旁边飘;降落时气垫效应明显,会落得很稳;空重的敏捷性也比平 ...

感兴趣,都是优点啊,Y6结构您有试过吗?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都是优点啊,Y6结构您有试过吗?如何呢?

没试过Y6,据说很敏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Y6,据说很敏捷的

老高··我烧了一个电调嘛,那个今天我只好装了下层电机的桨出去飞,就x4的··悬停什么的很稳很稳,估计是脚架太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很抖

后来我起飞,向前全舵兼大油门向前上升跑了十来米后向后打全舵··然后飞机就翻跟斗了··会不会是跟桨的装法和飞控装得太低有关呢?

楼主:
啥都一样?··

网友C:
分电板和直接焊接效果都一样,只要不使用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电板和直接焊接效果都一样,只要不使用接头

但是感觉用个分电板固定这些线的会好一点吧··我感觉··我中心板是金属的·也怕碰到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用个分电板固定这些线的会好一点吧··我感觉··我中心板是金属的·也怕碰到短路

对,线头多了后焊接不牢固也是大问题,我是建议使用分电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高··我烧了一个电调嘛,那个今天我只好装了下层电机的桨出去飞,就x4的··悬停什么的很稳很稳,估计 ...

起飞时向前打全舵并大油门?这种飞法我不知道好不好。起飞我只是打油门,不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向前打全舵并大油门?这种飞法我不知道好不好。起飞我只是打油门,不打舵

老高,你看看我那个飞机起飞重量加电池2KG,3s  5000电池,悬停13.5分钟(每5min下来一次),BB响报警3.5,下来回电到3.65。。。。这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你看看我那个飞机起飞重量加电池2KG,3s  5000电池,悬停13.5分钟(每5min下来一次),BB响报警3.5, ...

挺好的呀,还是缺个参数:充进多少电流。

楼主:
快活老高发表于2014-01-30 21:26:44

挺好的呀,还是缺个参数:充进多少电流。
冲进了5500。。。真的是5500。我也不知道为啥5000电池会冲进5500了。。。可能卖家良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Y6,据说很敏捷的

Y6没有更灵活,操作手感跟米6比基本没区别~

网友D:
上下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电机不一样?

对··上面的是狼语A2212  980kv,下面的是飞越2212  920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差别最大,X8是慢起飞的,基本不会往旁边飘;降落时气垫效应明显,会落得很稳;空重的敏捷性也比平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566

老高您看下

网友E:
不错呦,大炸小炸,横竖是炸,早丢晚丢,早晚是丢,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浆还不一样?
我的经验,这种x8结构越大效率越高,大负重时优势明显,比如负载重量是2公斤以上时,用平铺 ...

老高,有空试试下 QA4006这个电机,配合 1447的桨,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高,我想做个800的大4轴,和一个小6轴,你说哪个效率高呢

轴越少··效率越高··不过前提还是你搭配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呦,大炸小炸,横竖是炸,早丢晚丢,早晚是丢,提控回家!

·······哥··你特么这是逗我呢··

网友G:
楼主用的铝合金中心板强度怎样?是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铝合金中心板强度怎样?是自己加工的?

淘宝买的成品机架,自己改装加了电机座进去··我觉得金属的肯定比碳纤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