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模后自己制作的第一架多旋翼在还没飞完第一块电池就炸了……

楼主(2014-01-26):
为了想要在旅游的时候航拍,记录下那些在地面看不到的壮丽景色,在10月份的时候动了心思想要搞部多旋翼。在学习各种知识、挑选购买零件的同时,为了熟悉操作和应那句“每个人都是从炸机中走过来”的模界定律,我首先买了一部Phantom作为练习机,期间也因为技术问题在学习和练习过程中小炸了几次,但都只是自己操作技巧问题,而且也都能够事后找到原因,自然也不会上来大呼小叫声讨这声讨那的……

在一边用Phantom练习一边自己装机的三个月之后(由于是新手,我故意把装机进度拖得很慢,一步一停一检讨),终于在四个小时前的深夜砌好了。

按捺不住兴奋,深夜就跑出去试飞。刚开始情况非常好,完成各种飞行动作极度流畅稳定,悬停像钉了钉子,性能完全不是Phantom可比。一边暗自高兴一边打算最后一次飞高后(由于只是调试,把限高设为50m)就降落换第二块电池(一直是闪绿灯,完全没有电池问题),就在飞机到了最高拒绝升高之后,飞机出现了较慢速的漂移。淡定并且反射性地轻轻拉回并且降低油门,不料这时候飞机忽然不寻常地下坠了一下(当时油门只是轻微往下,其下降速度与油门状态完全不相称)随后更是像失去动力一样直直撞向地面……整个过程只发生在2、3秒之内……坠毁地离我大概10来米……

初步点算损失:
  • Tiger-Moto碳纤桨×4全毁;
  • 碳纤机架关键部位爆裂,毁坏不能重用;
  • Tiger-Moto3506电机×1转动不良应该无法维修,另外三个有待检测;
  • GPS、电子罗盘外观轻微擦伤,性能有待检测;
  • 4S 5000mah电池×1全毁……
  • 机内电子设备还没有检查,估计应该没事,幸好只是试机没有挂载狗思和狗3+,不然损失更惨重……

配置:NAZA V2全套、TM碳纤1137桨、TM3506电机、好盈30A铂金电调、Futaba 14SG控、R7008SB接收机、狗思GCU有接入电路但无挂载云台、DJI iOSD mini有接入电路但无挂载图传

原因未明,也不想轻易指责他人,还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除了求安慰之外也希望大家在回帖里面指点一下:
1. 大家觉得炸机的原因是什么呢?
  • 我觉得首先可以排除电池的问题,的确,后来我检测4s电池只有13.32V这点绝对是过低了,但是考虑到其已经严重变形的情况,影响了电压一点不奇怪。而且当时机上信号灯显示电池没有任何问题(当时在GPS模式绿灯一直在闪,没有出现任何红色的电池警告)。虽然有人指责飞控算法之类,但DJI在电压检测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我也是绝对相信的。
  •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绝对,但是也应该可以排除干扰的问题。我家在江边附近,测试也是在一条很宽阔没有车辆行人的道路上进行,附近没有高压线、变电站等干扰源。路的一边就是珠江另一边远处是居民楼。机内布线也做到电力线走一侧信号线走另外一侧,已经尽力减轻机内干扰。
  • 虽然是新手,但是根据刚才剪开热缩管再次仔细观察的情况来看应该也可以排除线路虚焊问题。况且之前焊接的时候我都是按照规范先在线头处让其通过毛细作用吸满锡然后再细致把两根线接起来然后仔细检查焊点是否饱满,真心不会怀疑到虚焊上去……
  • 唯一最怀疑的地方就是连接电脑调参的时候我是用Phantom的3s电池供电(因为想给真正用于飞行的4s电池省下电力)。猜想会不会飞控记录的低电压标准是3s的,当我接上4s电池飞行的时候它一直以为连上的是3s所以即便电压很低了还以为还能工作。但是回想一下也貌似不大可能,飞控不会笨成这样啊,而且NAZA的说明书里面也没有提及这点是禁止的……

想了很多都没有找到可能的原因……其实也想把事故出现时的症状描述得详细些,好让大家容易判断。但是从出现异常到坠毁就只是2、3秒之内的事情,能说的也都在前文说了……虽然有装iOSD mini,但是没有装图传所以也没有更多飞行信息可以提供……

唠唠叨叨说了许多,希望有经验的人都说一下意见吧。本来还打算把这飞机在过年的时候带去柬埔寨旅游的时候航拍的,眼下即便马上动手买零件、动手拼装和调试也可能来不及了,55555555

网友A:
新手就当交学费了。 哪有试机出门飞那么高的。 。。 还是夜里。 住宅区的话不怕扰民嘛?

网友B:
慰问。你看看当时用什么模式飞的?GPS有时会掉星。

网友C:
电池设置错误!新电池能用到13V!!!不掉才怪呢!!!

网友:
貌似 限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当交学费了。 哪有试机出门飞那么高的。 。。 还是夜里。 住宅区的话不怕扰民嘛?

在帖子里面有提及,住宅区在远处。另外虽然是在夜里,但是有很多街灯提供了足够的照明,并且除了街灯柱子之外就没有其他障碍物了,夜飞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慰问。你看看当时用什么模式飞的?GPS有时会掉星。

全程都是在用GPS模式,掉星的话LED灯号应该会有提示呀,全程都是在闪绿灯的说,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设置错误!新电池能用到13V!!!不掉才怪呢!!!

咳~其实原帖有详细说到,不怪兄弟您没看仔细只怪自己写得太长太啰嗦。13V应该是电池严重变形造成的,在飞行的全过程中LED一直在闪绿灯,没有出现过任何GPS卫星少于6或者电池电压不足的情况呀……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土豪桨叶。。。

网友D:
试机的时候还是不要用这么高级的桨比较好。

网友E:
慰问慰问!!!!

楼主:
您意思是说电池质量不行在一瞬间掉压太多导致坠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机的时候还是不要用这么高级的桨比较好。

嗯……下回我还是用APC塑料的算了,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慰问慰问!!!!

谢谢……55555555

不过大哥能够帮忙估计一下坠机的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下回我还是用APC塑料的算了,55555555555

是的。本来就是实验性质的飞行,调功能为主。用正式的高级桨,心疼啊。

不过还是很口水TM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说电池质量不行在一瞬间掉压太多导致坠机吗?

电压太低了,你自己说了用3S的电池调试的机器,调好之后有没有用4S上电再试过?如果没有,里面记录的电压不对,导致电池过放电,也只是推断。(摔扁的电池,只要不短路,电压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你接了iOSD mini,里面的数据导出来,让大家分析

网友G:
电池放俩月都涨肚,型号没买过这牌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巴毅的,您现在这样提起一下到时候让我想起一件事来——电池当初我买了4快这样的巴毅4s 5000mah电 ...

按说放两个月应该没事,只有过放才会鼓胀!我的两块花牌,一块怎么放也不会鼓胀,另一个因为连上电调过放,就鼓胀了。
看你说的是存放那么点时间鼓胀,所以电池应该有些问题,另外两个没有鼓胀的也可能存在隐患了。
另外一定要关注电池这一块:有位魔友这么说
模都友实名认证电芯的稳定性,放电曲线,花牌贵有贵的道理!几千上万的设备上天,全指望这块电池提供动力,你觉得如何?

网友:
明显电池问题   你后面检测电压13.32 负载的话 只有12.几了肯定会低压保护了

网友I:
你的电池变形不会影响太多!!!对电压而言  你应该是电压过低  低过了铂金30A的低压保护!! 你要考虑到负载的情况 不是落地以后测电压的

网友J:
安慰一下楼主,我也是这个机架

网友:
很明显是电池设置错误,你电脑上测试用3S,你没发现在调参软件里有选择设置3S或者4S的选项吗?3S下满电也才12.6V。你上到4S放干净了才到14V。你都到13.32V了。不掉下来就奇怪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电池电压设置问题。新手测试还是自己插个bb响吧

网友:
看现象的描述基本是电池毛病,你飞了几分钟后掉下来的? 巴异的电池我也不想说啥,反正3.86V放两月鼓起你就不应该拿它上天了。一般多轴上天BB响和OSD是必需的。最少两样中得有一样。

网友:
可惜了那么一堆老贵的设备啊,还是不够小心啊,不管是不是电池的事,起码你调参的时候应该接上4S电池试一下,

那就不会出现现在那么多的猜测了。。。

楼主节哀吧,重新装个大疆的F450,再试试,空机飞别加附加设备,飞稳定了再买好的也不迟。。。

网友K:
限高50m 您超過限制會抖一下算正常!跟起動失控反航時是一樣的、
最大敗筆因該是電池s數您未正確選擇!如不想用電壓保護的話可以選擇關閉,
實際用4s電池軟件您設置成3s當然永遠也不會閃紅燈!

鋰電池過放會壓降很快!快到您無法想像,下圖您參考一下放電曲線您因該就知道狀況了!

网友:
电池直接废了赶紧买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本来就是实验性质的飞行,调功能为主。用正式的高级桨,心疼啊。

不过还是很口水TM桨

tm浆没必要,价格太那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55555555

不过大哥能够帮忙估计一下坠机的原因吗?

我都想知道啊~
上次我的NAZA LITE+GPS,用GPS模式起飞,一起飞马上左右乱晃,还好高度才1米不到,马上下来,都把桨给炸了~~~~
换了桨之后,又正常了。。。你说郁闷不?
我现在只用姿态模式起飞,起飞之后,再切GPS模式,要是切过去不正常,马上要秒切回来姿态模式。。。怕了~

网友L:
你好,楼主。
建议你测量电池的单片电压,是某单片电压低,还是综合电压低。

飞控无法自动识别电池几S,只会对你预先设置好的低电压来进行保护!

网友L:
请注意此处的安装。与机头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太低了,你自己说了用3S的电池调试的机器,调好之后有没有用4S上电再试过?如果没有,里面记录的电压 ...

原来调参时候用的电池真的要和飞行时电池要一致呀,我看DJI说明书里面没有提及到这一点,以为飞控会动态识别的说……
er……这下我是不是把一部分责任赖在DJI头上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放俩月都涨肚,型号没买过这牌子的

没错,虽然现在已经初步查明炸机与电池无关。但是另外两块新的电池光放着也怀孕太那个了,我以后也不买巴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说放两个月应该没事,只有过放才会鼓胀!我的两块花牌,一块怎么放也不会鼓胀,另一个因为连上电调过放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池变形不会影响太多!!!对电压而言  你应该是电压过低  低过了铂金30A的低压保护!! 你要考虑到负 ...

现在基本是可以确定炸机是因为调参的时候用了3s电池,我以为飞控接上4s之后会动态按照4s标准调整低电压警告,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安慰一下楼主,我也是这个机架

的确是好机架,虽然只飞了一个电池,但是感觉机身刚性很够。不过你确定就是这个机架?这个机架的设计者我也认识,人蛮好~而市场上后来也出来很多仿造这个机架的李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限高50m 您超過限制會抖一下算正常!跟起動失控反航時是一樣的、
最大敗筆因該是電池s數您未正確選擇!如不 ...

是的,现在基本确定是这个造成的,但是DJI的NAZA V2最新版的V1.22的PDF说明书上也没说调参和实际飞行要用一样规格的电池呀,对于新手的我就直接以为是可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楼主。
建议你测量电池的单片电压,是某单片电压低,还是综合电压低。

5555555555,现在已经确定是调参时用了3s电池,实际飞行是用了4s电池了……
NAZA V2的官网PDF说明书(V1.22)完全没有提及到这点是禁止的呀,这下可惨了……说明书细致度真的要做好呀,因为这几乎是新手的一切知识来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注意此处的安装。与机头方向一致!

至于这点倒是不用担心,我实际飞行的时候GPS的位置是摆放得正确的,并且也有根据调参软件的要求设置好离重心的距离。反正只要说明书里面有说到的我都要根据要求做……但是你们怎么不说调参和飞行要用同一规格电池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这点倒是不用担心,我实际飞行的时候GPS的位置是摆放得正确的,并且也有根据调参软件的要求设置好离 ...

确定就是你电池电压太低所致,下次试机时要么看OSD电压值,要么就挂个BB响设3.5V以上报警,试机时不要总想着飞高,限高50米也低了点儿,300吧,不然很容易超过50米,继续加油,我看好你,期待你的好航拍作品

网友:
先帮顶~ 再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是可以确定炸机是因为调参的时候用了3s电池,我以为飞控接上4s之后会动态按照4s标准调整低电压警 ...

飞控 是你设置多少 就是多少的   你设置3S就是3S  设4S就是4S  不会自己改的

网友:
是不是选择电池几S的时候没有选对?

网友:
虽然我说不出证据,但是感觉还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电池的问题---3S电池莫名其妙的有一节居然超快的压降,导致总电压突然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好机架,虽然只飞了一个电池,但是感觉机身刚性很够。不过你确定就是这个机架?这个机架的设计者我 ...

我就是买的原版的,我是威海的,我一开始为了省钱也买过模仿的,但是拿回来忙碌了好几天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就下定决心买了原版的,发现这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入模后自己制作的第一架多旋翼在还没飞完第一块电池就炸了...........TM碳纤1137桨

网友:
调参电压不对,没有设置成4s,你太粗心了,

网友:
除了设置4s。还要设置一二级保户,你的电压过低,体力不支炸鸡的!

网友:
最好还是把电压保护给关了,OSD和BB看电压

网友:
我遇见类似的情况。电池电压过低放电电流就会很大。电芯电压低的就会突然失去电压。

网友M:
我觉地想是电池过放的原因,瞬间失去动力坠机。
楼主初飞,估计没有概算过悬停时间,玩惯精灵的,都是等闪红灯降落的;而低压保护设置过低,所以一直是绿灯导致楼主麻痹了。
希望楼主回忆一下大致的试飞时间。

网友N:
认真的看了楼主的悲惨经历,也看了大家积极回帖,我也从中学习到很多,目前我的六轴已经制作完成,也首飞过一次,不过我还不敢飞,再研究一下吧,避免悲剧发生的可能。预计正式飞行要在4-5月份了

网友O:
先表示慰问!别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玩这个真是要细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