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航线飞行9分钟

楼主(2014-01-26):
x3的暴力大家都知道了。不过俺技术没那么好,飞飞航线,随便翻翻也就算了。抱怨x3飞行时间短的TX看过来:

(3S 2600毫安时电池,align 460mx电机,JIVE 60A电调)

单飞,头戴狗3拍的。技术一般,大家就不用喷了。。。

网友:
X3用K牌!土豪金

网友:
K电调 不重吗

网友:
就是电调配的太大了,打车拉小马,浪费了点。

楼主:
呵呵,之前用的是好赢和凤凰的电调。定速的效果实在是不行。最近收了个二手的K电调,其实没那么贵的,所以就用在x3上了。重量增加了40g,还行。

K电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时回传电压/电流/转速信息,超级方便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之前用的是好赢和凤凰的电调。定速的效果实在是不行。最近收了个二手的K电调,其实没那么贵的,所以 ...

实时回传电压/电流/转速信息在哪里看呢?在遥控器上显示吗?

网友:
这个x3配置真心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之前用的是好赢和凤凰的电调。定速的效果实在是不行。最近收了个二手的K电调,其实没那么贵的,所以 ...

求解释,用的7008SB? 电流和转速的回传怎样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用的7008SB? 电流和转速的回传怎样连线?

我用的JLOG2.5做的回传:

jlog2.5支持Futaba,Spektrum和Jeti的系统。我用是Jeti的6通双向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回传电压/电流/转速信息在哪里看呢?在遥控器上显示吗?

是啊。需要支持回传的控和接收。

网友C:
3S电池也可以飞460MX?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电池也可以飞460MX?

行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用3S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电池也可以飞460MX?

460mx应该有两个版本,分别对应3s和6s

网友D:
关键是飞了下来电压多少!!!
如果飞完下来3.6 我飞10分钟都没有压力!

网友:
你换个蝎子电机试试,肯定达不到这个时间

网友:
好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飞了下来电压多少!!!
如果飞完下来3.6 我飞10分钟都没有压力!

我飞完终止电压是3.58v。飞行中记录到的最低电压是3.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飞完终止电压是3.58v。飞行中记录到的最低电压是3.4v

这样飞对电池不好。一般电压飞完下来都在3.7V以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飞对电池不好。一般电压飞完下来都在3.7V以上最好!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有什么事实的依据么。锂电的放电截至电压是3.0V。加10%的余量,实际飞行中,只要最低电压不不超过3.3V,放电量不超过总点亮的80%,对锂电都是安全的。

我这电池已经使用50几个循环了,还不包括有时候充了电没飞,在充电器上放掉的,或者懒了忘了记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有什么事实的依据么。锂电的放电截至电压是3.0V。加10%的余量,实际飞行中,只要最 ...

不是没有依据。反正我就这样飞,3块电池全部怀孕!!!你如果觉得适合,我也不劝你,反正我现在都是飞到3.8左右就下来了,悬停航线6分钟左右。够了!

楼主:
锂电怀孕的原因可不仅仅是过放。电芯质量,电流过大,过充都是可能因素。

稍微多花点银子,买点靠谱的电池,C数上多留些余量,绝对足够了。我还有几块电池已经100多循环了,基本每次都是3S飞到10V,目前还未见鼓包的说。顺便赞一下,都是格式的海外版电池,质量是不错,就是稍微重点。

俺这儿飞场有时候比较拥挤(而且都是飞固定翼的,郁闷!)。好不容易轮到自己飞了,如果每次都放到3.8V的话,差不多只用了一半的标称容量,浪费机会啊。。。。。

网友:
看来我习惯很差。。。我冲满如果没飞的话。。。一般都继续放着。。。几个月以后直接用

网友(2014-08-27):
9分钟不长呀,我用格式45c6s1400mah飞10分钟都有3.7v也是460mx,也是 x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有什么事实的依据么。锂电的放电截至电压是3.0V。加10%的余量,实际飞行中,只要最 ...

玩车的时候,电池全部到开到3.3V电压自动保护半油门,电池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玩直机后,发现所有人都说3.7V降落,否则电池会怀孕,也就入乡随俗了。现在看来也无所谓了,电池买好点悬停个8-10分钟足够了,否则眼睛吃不消,玩直机精神高度集中的,试过一次飞X5悬停12分钟,实在太累了,现在X5的电池我都充90%的.

网友E:
我想知道正常飞行你螺距跟油门怎么设置的哦 能告诉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正常飞行你螺距跟油门怎么设置的哦 能告诉我吗

螺距是0-100斜线,油门是水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有依据。反正我就这样飞,3块电池全部怀孕!!!你如果觉得适合,我也不劝你,反正我现在都是飞到3 ...

3.8 下来+1,我的电池也怀孕 但是貌似是被B6搞的 后来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