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发动机

楼主(2014-01-26):
本人新人,入了魔,现在在玩电直450,但是我入的目标其实是油机,现在入套油机是不太可能了,打算先搞一个发动机,相当600级电直的,小点的也行,大约500左右吧,还有就是除了单独发动机还要买哪些东西才能让它发动起来!谢谢啦,也算是为油直区加加油吧~~

网友A:
600级直机的发动机推荐:OS 55HZ
此外你还需要:排气管、油、油泵、启动机、点火电源、热火头扳手
没买飞机想发动起来,还需要:试车台、和能连接启动机进行启动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级直机的发动机推荐:OS 55HZ
此外你还需要:排气管、油、油泵、启动机、点火电源、热火头扳手
没买飞 ...

谢谢,连接启动机进行启动的负载是指螺旋桨么?那500级电直要用什么级别或者型号的发动机?

网友B:
500级的飞机的发动机有OS37 用在泰世NX4上 价格1250左右  华科尔500级油机 用18级发动机 价格500   黑鹰500,其实属于480级别,用15级发动机,价格400
目前市面上500级的油直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级的飞机的发动机有OS37 用在泰世NX4上 价格1250左右  华科尔500级油机 用18级发动机 价格500   黑鹰500 ...

谢谢啦~那600的都有哪些呢?os的有点贵,我想买个先了解一下,也不太划算,500左右的还可以接受,再就是二手的0s的行情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600的都有哪些呢?os的有点贵,我想买个先了解一下,也不太划算,500左右的还可以接受,再就是 ...

启动机常见连接方式有:①启动胶头连接桨罩或启动头、②启动杆连接内六角启动头(直机应用最多的方式)、③启动皮带连接启动飞轮(这个多见于船模)。
目前市场上的500级油机就只有GAUI NX4了,很不错的飞机
NX4可用GAUI 37(OS代工的)或雷虎39。

600级油机有ALIGN 600N、雷虎X50、JR VIBE50NEX,
600级油机用的发动机还是老老实实买OS 55HZ吧,包括OS给ALIGN代工的55HZ。

网友B:
600用三叶52 OS55 OS50 雷虎56H 二手OS出55 50的有看见,出37的基本没看到,二手要看运气,有的发动机收过来要换三件套,换一下就将近600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机常见连接方式有:①启动胶头连接桨罩或启动头、②启动杆连接内六角启动头(直机应用最多的方式)、 ...

有人告诉就是很容易就明白了很多~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用三叶52 OS55 OS50 雷虎56H 二手OS出55 50的有看见,出37的基本没看到,二手要看运气,有的发动机收过 ...

恩,谢谢啦,研究研究~有不懂的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啦,研究研究~有不懂的还请多多指教!

os55的油机还分直机和固定翼两种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用三叶52 OS55 OS50 雷虎56H 二手OS出55 50的有看见,出37的基本没看到,二手要看运气,有的发动机收过 ...

os55的油机还分直机和固定翼两种型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55的油机还分直机和固定翼两种型号么?

分,OS 55HZ这个H代表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OS 55HZ这个H代表HELI。

谢谢~~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