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用2S电池暴力飞 240/250轴距的朋友?

楼主(2014-01-26):
我现在用的是3S 2200的电池,7寸桨,2204/1400KV电机。起飞重量450克,上天去翻几个跟斗1-2分钟比比响就叫了,翻下来发现电机也比较热。如果是飞普通航线的话也就是8分钟左右,一直不满意飞行时间太短,3S电池都比较重,就算换好点的电池时间也长不了多少。所以想请问下有没用2S电池暴力飞小架子的朋友,电机/桨/电池如何配才能飞的久点。

网友:
我试过250加3S5200的= =

网友:
同问,我在犹豫是上2S动力还是3S动力,飞行时间短一点无所谓,关键是要不掉转重量轻

网友A:
用过2S/3S的飞270,3S明显要比2S暴力。你的电池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天冷的原因)?我的架子497g,2204/KV1800,7寸浆,3S 2200普通航线至少12分钟。

网友B:
我用的5045浆,3s,1350,6分钟。怎么才能飞的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5045浆,3s,1350,6分钟。怎么才能飞的更久?

2204的话,普通飞7寸桨很合适,翻跟斗我觉得电机比较热,所以换了6寸的,觉得6寸和7寸飞的时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2S/3S的飞270,3S明显要比2S暴力。你的电池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天冷的原因)?我的架子497g,2204/KV180 ...

请教兄弟电池牌子和C数?  我也在考虑飞小架子是不是电机KV值低了的缘故造成飞行时间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4的话,普通飞7寸桨很合适,翻跟斗我觉得电机比较热,所以换了6寸的,觉得6寸和7寸飞的时间差不多。
...

我是1805 kv2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兄弟电池牌子和C数?  我也在考虑飞小架子是不是电机KV值低了的缘故造成飞行时间短

植物牌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