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以来最惨烈炸鸡。。。3GX自动重启

楼主(2014-01-26):
好不容易忙完一个月有点时间调机,拆了401改无副翼试试3GX,调了两天,昨晚在房间试了一块电,很稳,准备第二天练悬停,想到第二天能爽飞就很爽,结果。。。不多说,上图
试机地点,七楼天台
坠落地点,厂区单车棚,还好飞机没落到厂区内部

电池也挂了
我才爽了一分钟啊...老天爷...大好星期天...唉,修机去,祝广大模友马年吉祥,马上有钱,马上有机,马上爽飞

网友A:
哀悼!kabr都这么便宜了,换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哀悼!kabr都这么便宜了,换上吧

快递放假了,要忍忍年后了。。。

网友:
3GX怎么老是出问题

网友B:
3GX重启是供电不稳造成的,我曾经也遇到过,不是3GX本身问题,检查供电

网友C:
手里闲置的 4.0 3Gx不知道是该用还是不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重启是供电不稳造成的,我曾经也遇到过,不是3GX本身问题,检查供电

目前还不能肯定是3GX本身的问题还是电调供电断电重启,或者是我调机不到位,以后再试就录视频,大家看得更直观

网友D:
不错!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闲置的 4.0 3Gx不知道是该用还是不该用

自己试了才知道,首先我不去怀疑3GX,毕竟也有飞得很好的,兄弟有闲心倒是可以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和我的一样!!!

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试了才知道,首先我不去怀疑3GX,毕竟也有飞得很好的,兄弟有闲心倒是可以折腾折腾

一直在用Vbar、说是3Gx不好调 据说调试好了还是不错地

网友E:
安徽人民发来慰问电,楼主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徽人民发来慰问电,楼主节哀......

感谢慰问

网友:
K8 已经无敌了!

网友F:
3gx虽然不好调,但毕竟是正版的,我的3gx在稳定性从来没有问题,k8再爽但稳定性让人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3gx虽然不好调,但毕竟是正版的,我的3gx在稳定性从来没有问题,k8再爽但稳定性让人担心。

有道理,有同感!

网友G:
就过年了,机机也要修到完美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3GX     扔

我还是想先征服3GX,迎难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过年了,机机也要修到完美状态

表示赞同

网友I:
LZ用很什么舵机的,如果是215的这类的话,耗电很大,BEC供电不足,导致3GX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重启是供电不稳造成的,我曾经也遇到过,不是3GX本身问题,检查供电

嗯,准备拆铂金的皮看看是不是电容引脚断了,上次断了一个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用很什么舵机的,如果是215的这类的话,耗电很大,BEC供电不足,导致3GX重启。

斜盘215,锁尾515,电调铂金,电机花牌3980

网友J:
说实话 这电池还能用!只要没有泄露,短路,稍微扁一点也能用!个人见解,我有一块电池就有一个角掉在地上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 这电池还能用!只要没有泄露,短路,稍微扁一点也能用!个人见解,我有一块电池就有一个角掉在 ...

稳妥起见,调机专用,上天就算了

网友K:
這什麼牌的爛電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什麼牌的爛電池阿

花牌的,被我拆了组过6s来用,后来又拆出来

网友:
有理想,努力

网友:
目前唯一用过E8,比模拟器还稳。等套机的3GX到了再试验,看看究竟谁的话可信。

网友L:
还可以 不算最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可以 不算最惨啊

对我来说是最惨的了,我飞得很保守,就悬停

网友M:
无副翼对电压是有要求的,供电不稳可能是一个原因

即便是大牌的BEC,比如大力士,在大负载下都可以掉到 3V 去,可怕不

最简单的解决压降的方式,接收挂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副翼对电压是有要求的,供电不稳可能是一个原因

即便是大牌的BEC,比如大力士,在大负载下都可以掉到 ...

嗯,我在想是不是用了加宽1.5mm那款桨负载也加大了,电容看到本地模友加装有,等修好jj装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