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螺丝固定船盖

楼主(2014-01-26):
现一般电船舱盖都是用胶带固定的,一般用3cm金手指就挺好的
但是发生了几次悲剧事故,高速翻船后倒扣拍水把舱盖打掉,然后沉船,力道大胶带不太管用。
应该有什么方法可用螺丝固定船盖,还不妨碍贴胶带
有经验的发个图启发一下吧
谢啦

网友:
哦原来胶带也不靠谱啊~~~本来以为用胶带粘满可以万无一失的

网友:
大一点的虾艇,一个圈要用几十个螺丝才能把密封胶片封死,紧几十个螺丝也麻烦

网友A:
艙蓋用鉸連到甲板上,螺絲要加彈簧戒指或螺絲膠水,防鬆脫,不阻礙貼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艙蓋用鉸連到甲板上,螺絲要加彈簧戒指或螺絲膠水,防鬆脫,不阻礙貼膠帶:

感谢感谢,不过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好像还挺复杂。
得把船身舱盖的飞边挫掉,还得挫出个槽,精度不能低,否则贴合度成问题。
我再细想想,改天看看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