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攻丝垂直小工具

楼主(2014-01-26):
很久没有发帖了!因为一直忙!有很多朋友因为手工攻丝不容易保持垂直而烦恼!我给大家献上一计!希望能帮到大家!
很简单!就是去一个身边的边角料,钻一个比丝锥直径大0.1MM的孔即可,看图说话!

希望能帮助到攻丝的新手!

楼主:
把丝锥插入那个孔内,对准板上的底孔,左手按住那个小工具,右手转动绞手,攻2到3牙,然后退出丝锥,移开那个小工具,就可以继续攻丝了,这样攻出的螺纹是垂直的,不用担心攻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丝锥插入那个孔内,对准板上的底孔,左手按住那个小,右手转动绞手,攻2到3牙,然后退出丝锥,移开那个小 ...

如果丝锥螺纹部分直径比丝锥柄部小,就把那个孔钻成比柄部大0.1MM的孔,利用丝锥的柄部来保持垂直!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相当不错的办法,谢谢楼主

网友:
手动攻丝垂直真有那么难?

网友:
手动攻丝是钳工的基本功之一!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可怕”,干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垂直,你就故意想让它歪都是不能的。我最大攻丝M30最小攻丝

网友:
m1,4.

楼主:
对新手来说保证垂直有点难度!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新手来说保证垂直有点难度!呵呵!

钻了孔后把钻花换掉,上丝攻直接用钻床卡头攻丝,手动拨钻头,无需开动钻床。这种攻丝决对垂直。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只你要钻的孔垂直,有倒角,专心攻丝基本都垂直,符合要求不是很难,当然你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但是攻丝孔多就烦死人,开始对孔攻下几圈又要全退出拿掉铁块再攻丝。攻丝最可怕最防不胜防的是断丝锥。

网友:
如果是用台钻就直接拿钻夹头夹丝锥手拧两圈..........
手钻的孔都不能保证垂直  你这个方法有什么用

网友:
还有螺旋丝锥在原则上必须一下拧到底  中途不能反转哦  容易断

网友:
我最怕攻丝断锥。

网友:
楼主的方法挺好,尤其是工件大,量少又不方便放在机床下时.

网友(2019-02-13):
这个小工装确实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