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固定翼降落后怎样息火啊?

楼主(2014-01-26):
请大侠们指点、先谢谢啦!

网友A:
控上有熄火开关功能。拨下开关后,风门会彻底关死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油门cut

网友:
也可以捏住油管,一会儿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有熄火开关功能。拨下开关后,风门会彻底关死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B:
遥控器上都会有一个单向开关(你扳上来,它自己回去)就是用来设置油机熄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都会有一个单向开关(你扳上来,它自己回去)就是用来设置油机熄火的。

谢谢你

网友:
在你遥控器的右前方有一个可以回弹的开关,把熄火开关设置在那里,熄火的时候往上扮一秒就好了

网友:
抓住螺旋桨

网友:
发动机底速用一條毛巾丢槳

网友:
抽掉钥匙就熄火了

网友:
堵排气管...

网友(2014-03-29):
神回复好多。。。

网友:
熄火开关 在发射机上找个带回弹的开关 大部分在右上角  前提是 安装的时候要设置好 富油停车

堵排气筒 那个毛巾堵  有硅胶延长管排气管的 用手捏硅胶部分也行 富油停车

捏油管 前提是 你得看得到油管 可以用止血钳 油管夹==  贫油停车

等油烧完 这个....不解释

网友:
这个真是带人玩的哦  千万不能手抓

网友:
要么设置熄火开关,要么直接把油门行程最低点设成风门全关,不怕危险和能摸到化油器口,可以用手去堵住,在或者去止流输油管

网友: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