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SPORT改无副翼问题

楼主(2014-01-26):
手上有架亚拓450SPORT,打算改无副翼,其他都没问题,原装
舵机
连杆短了,请教该换哪种舵机连杆合适?最好能附上淘宝链接,谢谢了。

网友A:
舵机摇臂?还是球头连杆?

网友B:
应该长了吧

网友C:
7块的正反牙就行

网友D:
買A?Z,或塔?正反牙連桿,若還太長斜口鉗出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