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首炸,终于体会“省钱就是用钱的开始”名言(15楼炸鸡视频)

楼主(2014-01-26):
自从我的680首飞成功后,飞行40多个起落无事故,平均每天飞1-2个起落,各种爽飞,拍片......
前天下午,朋友的精灵2到手,双飞互拍,在第二次刚开始双飞的时候,我的680又炸了

网友:
神马情况,我也是680 楼主分享下我们吸取经验啊

楼主:
这是炸鸡后精灵2飞到可能坠机地点上空拍到的画面,据此找到的680

楼主:
680找到后,狗3还在继续拍摄了,共拍摄18分钟,稍后上视频。
从狗3拍摄画面显示,飞机在起飞后39秒,蘑菇头白色外壳脱落弹飞,天线然后歪倒撞到一个螺旋桨,导致动力失衡炸鸡。损失一680脚架,一根螺旋桨,其他图传云台狗3完好无损。
此次炸鸡原因如下:因为我的2w图传发射为内针,蘑菇头天线也错买为内针,没办法我买其他配件时候又顺便买了对内孔转接头,这样就把蘑菇头天线接到图传发射端了。
这个转接头我旋紧后,没有涂抹螺丝胶,经常在起飞前也再次旋紧确认不会松动。当天炸鸡前我就没有确认是否旋紧开始起飞了。结果导致起飞30多秒,飞机振动,朝着天上的蘑菇头松动,
歪了一点后,被螺旋桨打到外壳,里面的天线把螺旋桨碰到,一个螺旋桨失去动力坠机。总结:为了省钱,买的转接头不牢固也没旋紧,如果我把蘑菇头天线换成内孔的,然后打螺丝胶,此次炸鸡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我说怎么看到一个白白的东西~~

网友A:
谢谢分享,飞到天上的东西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飞到天上的东西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完全正确,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凑合。不然就会有代价!

网友B:
什么飞控?大疆的控不是有自旋降落吗。。不会炸鸡啊。V2都有达

网友:
lz同城的 ,加个好友。

网友:
呵呵,双飞很容易。。。。。。。!

网友:
六轴只有一路失去动力也炸。。。。。。。。。难道是动力余量不足

网友:
这个防晒网保护了机子,如果直接到地面损失更大。

楼主:
地面dvr录像

网友:
拍到飛碟啦,

誰從飛機上,把方便麵碗丟出來啦............

楼主:
这里要感谢群友“老纪”,听说我炸鸡损失脚架后,当天下午给我顺丰快递了飞越的脚架过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控?大疆的控不是有自旋降落吗。。不会炸鸡啊。V2都有达

我这个v2怎么没有自旋啊,直接偏向一边坠机了,才起飞不到1分钟,动力没问题的

网友:
天线冲下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C:
掉落的地方真好,要是掉在边上的水泥地上估计比较惨烈

网友D:
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E:
楼主人品太好了,炸机都会炸到阻力网上。

网友:
今天我也炸了一下·····
翻跟斗撞地面了····损失了一个脚架的帽子····上层电机虽然没有上桨但是直接接触地面,不知道动平衡会不会出问题了唉···

网友F:
昨天才看了你拍楼顶违章建筑。。。。

网友G:
好像掉在自家楼顶了

网友:
厉害
还是不要省了

网友H:
呵呵、我也来吸取一下教训

网友:
自要有自稳的飞控 六轴以上 某一个电机失去动力 都能成功逼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