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P NANO 小六通DIY尾桨

楼主(2014-01-26):
临近年关小六通尾桨坏了,去哪里买配件?只能自己DIY了。下面是我用7号电池包装塑料皮做的小六通尾桨,效果出奇的好,整体重量比原装桨轻了2/3只有0.1g。

网友:
高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好有创意

网友:
以前用吸管diy过尾桨,36克塑料双桨玩具上面用的。

楼主:
泉速的小六通飞行性能是不错的,塑料件太脆是一大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机的名声。还有一个暂时还查不到原因的问题,那就是主板工作不太稳定,直机飞过十几个起落之后出现不定期的跳舵现象。因一个舵机跳舵,直机一下子飞的老高,然后撞墙落地,一次没有损失跳多了就有损失了。

网友A:
呵呵,不错,学习了,我也有个泉速小六通,下次尾桨要是再坏了,如法炮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学习了,我也有个泉速小六通,下次尾桨要是再坏了,如法炮制得了

今天刚做好的尾桨又坏了,这泉速突然跳舵的毛病又犯了,下午飞三次突跳整个直机侧贴到了墙上,尾桨又一次被打碎,连同主桨横轴也弯了。晚上拆除大桨与尾桨动力试车,后面两个舵机同时跳舵,舵臂高高扬起十字盘大角度前倾,真是没治了。我在想这种毛病与谁有关呢?后来我调了主板上唯一可调的副翼与升降舵感度钮,开始是向小调毛病依旧。后来向高调一块电池下来没有出现跳舵,看来有门,待电池充满电明天再试。

网友:
三星上将大鸡草够了,又来折腾小鸡,尾桨螺距还是渐变的,效率高啊,哈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做好的尾桨又坏了,这泉速突然跳舵的毛病又犯了,下午飞三次突跳整个直机侧贴到了墙上,尾桨又一次 ...

注意检查一下舵机,类似跳舵我也遇到过,静态打舵时舵机动作貌似有卡涩,经仔细检查发现舵机电机有过热现象,致使靠近电机的塑料外壳已鼓出,第一级齿轮啮合中心改变,齿轮啮合不良。
没办法,换舵机

网友:
楼主 你换这样的尾桨不如把尾翼剪了  尾桨用这个强度不够

网友:
泉速这款nano cp 虽然没有自旋修正,但是本人练习到顺针定点自旋20圈控制在2平米内,逆时针10圈2平米内吧,小鸡偶就觉得逆时针比顺时针要好飞得多,那种调舵机我是转着转着突然后倾失控炸鸡

网友:
技巧这款小鸡对尾悬停时观察机体往哪个方向漂移,我的一般是左飘,进入自旋后机体对头后每次轻微跟点右舵和右前舵后然后舵杆回中位,如还有漂移根据方向慢慢修舵吧,慢慢的也许能练成阳台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做好的尾桨又坏了,这泉速突然跳舵的毛病又犯了,下午飞三次突跳整个直机侧贴到了墙上,尾桨又一次 ...

我也遇到过跳舵,,直接向我砸过来。。不过换了舵机之后就没出现这些情况了

网友C:
我给这泉速的烂机害苦了,不但整机脆,而且接收板比华家的scp更易冒烟,这不这边修好回来现在主板又冒烟了,快过年了也无法返厂修了。

网友D:
呵呵,检查一下舵机线吧,我的“知名品牌”小机子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就是舵机线接触不良搞的,重新焊线后一切正常,或许你的也是这种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舵机,类似跳舵我也遇到过,静态打舵时舵机动作貌似有卡涩,经仔细检查发现舵机电机有过热现 ...

舵机静态下工作正常,有一点可以排除舵机的问题,那就是跳舵之后舵臂是高高扬起的。这时打舵不跳舵的舵机随控的操作杆动作,两个高高扬起的舵臂是不动的。但拔电插电两个舵机立即回中,推操控杆动作一切正常,并且飞行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跳舵,,直接向我砸过来。。不过换了舵机之后就没出现这些情况了

过了年看一看吧,买几个舵机换了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这泉速的烂机害苦了,不但整机脆,而且接收板比华家的scp更易冒烟,这不这边修好回来现在主板又冒烟了 ...

你的是有刷版还是无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检查一下舵机线吧,我的“知名品牌”小机子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就是舵机线接触不良搞的,重新焊线后一 ...

一定查一查。

网友E:
这个要顶,好创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顶,好创意啊

哈、哈!这种桨由于重量轻,锁尾效果非常好,原装桨装上有一点轻微的摆动,这种桨装上没有一点摆动现象,说明尾桨的增速减速迅速。

网友:
这个尾桨强度够吗

楼主:
强度够用,工作非常好!

网友F:
请问是按原桨大小来裁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按原桨大小来裁剪吗?

是的,与原桨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有刷版还是无刷版?

有刷无刷全都冒烟了,而且返厂修好之后又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无刷全都冒烟了,而且返厂修好之后又冒烟了。

有刷冒烟有情可原,无刷的主板工作电流不大了也会冒烟?反厂要求更换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刷冒烟有情可原,无刷的主板工作电流不大了也会冒烟?反厂要求更换主板吧。

是啊,全冒烟,冒烟部位全是舵机驱动模块,表面焊接的6脚模块标注是52907.想自己更换也不它的具体型号或者代用品,有刷无刷的主板返厂修有刷的主板说是厂家给弄丢了也不知如何讨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全冒烟,冒烟部位全是舵机驱动模块,表面焊接的6脚模块标注是52907.想自己更换也不它的具体型号或 ...

厂家承认是他家弄丢的应该陪你一块,如果是舵机驱动总烧应该换舵机试一试,因为这种故障不普遍,应该是个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承认是他家弄丢的应该陪你一块,如果是舵机驱动总烧应该换舵机试一试,因为这种故障不普遍,应该是个 ...

我估计是卖家给贪掉了,胡说是厂家给丢了,如果说是某个舵机的话那有刷无刷都烧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卖家给贪掉了,胡说是厂家给丢了,如果说是某个舵机的话那有刷无刷都烧这里。

你应该查一下主桨夹转动顺不顺畅,连同十字盘也查一下,是否这些地方卡涩至使舵机工作电流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查一下主桨夹转动顺不顺畅,连同十字盘也查一下,是否这些地方卡涩至使舵机工作电流变大。

你说的这些应该没问题,烧毁的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开控然后上电池就看到冒烟了,一次飞完先关了控这时又冒烟了,有次还没飞起来就冒烟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冒烟的,搞不清楚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应该没问题,烧毁的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开控然后上电池就看到冒烟了,一次飞完先关了控这时又冒 ...

都是在无负载的时候冒的烟,说明主板还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两块主板都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有一点神奇,彩头不小哇。

网友G:
泉速 wasp auto cp 能用华科尔super cp的舵机吗?能用华科尔super cp 的双无刷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泉速 wasp auto cp 能用华科尔super cp的舵机吗?能用华科尔super cp 的双无刷套件吗?

这个说不好,这些舵机都是他们自己厂设计生产的,个人认为通用率很低(没试过)。双无刷问题主电机应该能通用(也没试过),尾无刷到现在为止我还见过有无刷的(指桨长度100的)。

网友H(2014-02-27):
引用 楼主:
泉速的小六通飞行性能是不错的,塑料件太脆是一大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机的名声。还有一个暂时还查不 ...

老大哥有试过在舵机电位器的地方上一滴缝纫机油吗?我试过,本以为死掉的两个舵机奇迹般复活了,再也不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哥有试过在舵机电位器的地方上一滴缝纫机油吗?我试过,本以为死掉的两个舵机奇迹般复活了,再也不跳 ...

这个真没试过,机油绝缘的,上了不会影响导电率?正常应该用酒精去擦,不仿你也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哥有试过在舵机电位器的地方上一滴缝纫机油吗?我试过,本以为死掉的两个舵机奇迹般复活了,再也不跳 ...

没试过,我的小六通跳舵不是舵的事,是主板有问题,因为拔电插电舵机就回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应该没问题,烧毁的过程是这样的,一次开控然后上电池就看到冒烟了,一次飞完先关了控这时又冒 ...

我的一个泉速主板也是无缘无故掉码了,指示灯常亮无论怎么操作都对不上码,看来这些小六能主板有一些问题。

网友C:
掉码的问题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码的问题我还没试过。

是掉码了,我新买了一块主板昨天到了,今天接好了也调整了,试飞一次成功。感度钮我还没有动,飞的很稳,所以感度也不想再调了,共飞了十几块电池,直机状态一直不错初步证明主板工作还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试过,机油绝缘的,上了不会影响导电率?正常应该用酒精去擦,不仿你也试一试。

没有呢,工作完全正常,修好后工作到现在,两个月了,起码一百多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呢,工作完全正常,修好后工作到现在,两个月了,起码一百多个起落。

行,有机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