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瓶车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14-01-26):
今天用电瓶车驱动器试了一下驱动一220V的伺服电机,电瓶车驱动器是48V的,直接用一变压器整流后供电,电机能稳定转动,力很大,用手抓不住。但转速不高(电机是220V的,驱动动器才48V)

网友A:
怎么控制换向,还是用的无霍尔无刷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控制换向,还是用的无霍尔无刷驱动?

无霍尔无刷驱动,没实际意义,只是让它转起来。电压太低,才48V,电机是220V的。如果能找到220V的控制器,也许才有意义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60V电瓶车的  有空也来试一试 楼主接线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60V电瓶车的  有空也来试一试 楼主接线介绍一下

我的驱动器是无霍尔驱动器,接线很简单,直接三根线接到电机就行

网友C:
买个84V的,上到99V能达到2000转以上滴

网友:
我看到,驱动电源和功率部分是分开的,是不是可以把功率部分弄高电压。改一下反馈取样电阻?滤波电容?

网友D:
转速低应该是频率的关系,能改频就 OK 了,想走高电压必须分离前后级供电,更换六个驱动管。

网友:
用变频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伺服电机一些参数,看个头样子貌似很给力,输出轴直径多少的? 上面的那个同步轮什么型号,多少齿的,可以的话麻烦回复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只改频率应该不行吧,这电机转起来是会发电的,220V的电机到额定转速时基本可以发出220V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伺服电机一些参数,看个头样子貌似很给力,输出轴直径多少的? 上面的那个同步 ...

电机很给力,比想象中大!输出轴是19CM,齿轮是22齿,型号我就不知道了,看图片

楼主:
我用一个0.75KW变频器接上试过,通点瞬间电机转了一下,立刻烧保险,拆开变频器检查,烧了四只功率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驱动器是无霍尔驱动器,接线很简单,直接三根线接到电机就行

能否帮我对比一下你的控制器是否同样?匙头开关那根是不是直接接到48伏正极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否帮我对比一下你的控制器是否同样?匙头开关那根是不是直接接到48伏正极上?谢谢!

开关就是细红线和粗红线连在一起就行了,可以长期接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帮我对比一下你的控制器是否同样?匙头开关那根是不是直接接到48伏正极上?谢谢!

咱们的控制器好象不一样,我这个是无霍尔无刷驱动,你那个好象是有霍尔的。匙头开关那根直接接到48伏正极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的控制器好象不一样,我这个是无霍尔无刷驱动,你那个好象是有霍尔的。匙头 ...

谢谢!我这个是2005年生产的,当时可能还没有双模控制器产品。

网友G:
最高可以上到多少转?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高可以上到多少转?楼主

我这里没转速计,也就不知道多少转,反正感觉很慢,没什么意义。我的驱动器是48V,没有高电压的,如果你手上有高电压的,不妨试试。按照“容易”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0.75KW变频器接上试过,通点瞬间电机转了一下,立刻烧保险,拆开变频器检查,烧了四只功率管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2.2kw的变频驱0.4kw伺服,几下就烧了变频的-相功率菅,再也不敢用变频带伺服了。

网友:
这个真有用。。我也有一台同这个一样的电机正不知怎么让它动起来呢。。。

网友H:
逼的,自己做的,20a的驱动,可以将4对极电机弄到8000转,哈哈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逼的,自己做的,20a的驱动,可以将4对极电机弄到8000转,哈哈

兄弟!!高手啊!可否把制作资料上传了大家共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高手啊!可否把制作资料上传了大家共享??

这个是mc33035的有感无刷电机驱动芯片,请在百度先找下它的资料,高压部分是三菱ipm模块,ps-21445将这两个通过光耦连接起来就好了,然后就是要主要若干细节,比如电源的电压,可以同一用15v,控制芯片和ipm芯片都可以使用,光耦和霍尔部分使用5v电压,用7805,但是比较热,用lm系列的比较好,然后就是过流部分,按pdf的要求设计好,再有就是考虑下ipm高压上电时,一定要有延时,如果控制部分没有准备好时,ipm上电,会让模块损坏,我已经因为这个原因挂掉了好几个模块了,如果驱动芯片准备好了,再给ipm上电,就算是短路了,都不会烧掉模块的,ipm很耐操,还有注意的是pwm的频率,一般模块是5khz,也有20khz的,具体要看ipm的型号,还有就是驱动输入口的是什么模式的,需要考虑的地方。如果有啥问题在交流吧!

网友:
另外,你的这个电机后面没有uvw项输出,编码器是省线式,只有abz电源,接地,九线编码器。需要再掏一只编码器,带有abz wuv 的编码器,一定要4p的,也就是4对级的,对级是转子上磁铁的个数,2对级是4片磁铁,4对级就是8片磁铁,把wuv任意两相短接,转动电机轴,看下一圈有几个阻力点,就可以判断转子有几个磁片,再除2就是对级数,为啥要知道这个呢?因为编码器型号上有2p,4p,的参数出现时,就是和电机对应的,也就是编码器内部码盘上wuv相和电机是一致。

网友:
另外p这个参数是对级数,不是磁片数,不要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mc33035的有感无刷电机驱动芯片,请在百度先找下它的资料,高压部分是三菱ipm模块,ps-21445将这两 ...

说的非常详细,非常感谢你大过年的来回答这问题!!我抽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mc33035的有感无刷电机驱动芯片,请在百度先找下它的资料,高压部分是三菱ipm模块,ps-21445将这两 ...

过个好年!马年吉祥!

网友:
用电动机的控制器和电机吧省事

网友:
电动车的控制器一般到48V,对于220v电机来说多说能上800一1000转,带载后,扭力降的历害,另外还要个48v 50A电源,价格不菲,再有体积很大,占地方,等等这些因素才导致很多模友向高压310Dc系统努力,直接用巿电,高转数,大扭距,超载能力强,静音,尤其是用伺服改无刷的电机,体质好,过载能力,温度都好,我用1只4扭米,3000转的电机驱动到8000转,半小时,空载,电机温度40一50度,声音很静!如果用3比1做主轴电机,得到约合12扭米,2000多转的主轴切削系统,这些是电动车驱动完不成的仼务啊

网友:
我一直用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速低应该是频率的关系,能改频就 OK 了,想走高电压必须分离前后级供电,更换六个驱动管。

请教大侠和楼主,,,,,,,,,电动车无刷控制器,一般都是48v 350w 450w 800w等,如果用来驱动改好48v的伺服电机,怎么调输出电流啊,

如果输出电流可以调,那就好了,200w 400w的电机都可以用的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逼的,自己做的,20a的驱动,可以将4对极电机弄到8000转,哈哈

高手,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