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解决世纪难题......

楼主(2014-01-26):
开3D上下急推油门锁尾刚刚的 一倒飞过来就自旋不锁尾了 KST215斜盘 K8和DS520锁尾舵机

网友A:
你把飞机通电  倒过来 转动机头  看尾巴会不会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飞机通电  倒过来 转动机头  看尾巴会不会修正?

飞机通电  倒过来 尾巴修正正常 就是倒飞过来不正常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个 陀螺

网友:
好像是陀螺仪有问题了。

楼主:
以前用gy401玩有副也是一个样 翻过去就自旋

网友:
陀螺仪的问题吧

网友:
降低锁尾感度可解决

网友B:
LZ被这陀螺仪坑惨了吧? 哈哈

网友C:
冷启动所有参数重新调试一边看看。

网友:
LZ这个世纪难题有点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启动所有参数重新调试一边看看。

之前用futaba GY401也是倒飞过来就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被这陀螺仪坑惨了吧? 哈哈

我把我这K8装在模友的450上一切正常

网友:
排除法静态检查

网友:
滑块行程不够了?没玩过6通机,瞎猜的。。

楼主:
   跪求大神解决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