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怎么保存在水中水平静止?

楼主(2014-01-26):
我在想这个问题,利用什么方案那?感觉调整为水平状态,还要静止于水中,是很难的事情啊。

网友:
潜艇上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只有用唧筒,而且潜艇还要做得比较大。这是物理解决方式,还有就是用一些电子设备了,你可以做一做。

网友A:
我原来做水下机器人的时候用4个600ML的针筒充当浮筒效果杠杠的,就是要托条尾巴

楼主:
我在合计前后用2个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差作为是否水平的判断,然后调整前后2个水囊水多少,不过调整的时候就可能影响潜艇整体深度。如果用4个电机在机器人四角推水调整姿态,控制上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
没有必要啊,,你在河里面或者湖里面的话水本来就是动的,有时候有风水也有浪的,,,我感觉只要一开始配重配平了就可以了,,,上次看到过人家说在水里保持水平的那些装置实际上都不怎么实用的,,,有点鸡肋的感觉

网友:
总是纠结这个问题,真潜艇也不可能做到在水中悬停   你只能通过不停航行做到潜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做水下机器人的时候用4个600ML的针筒充当浮筒效果杠杠的,就是要托条尾巴

600ml的针筒在哪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0ml的针筒在哪买的

我同学的妈妈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说是给病人打镇定剂用的,而且据说一根的量还不够。TB上也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同学的妈妈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说是给病人打镇定剂用的,而且据说一根的量还不够。TB上 ...

600ml等于600g也就是一斤多...我换算错了?淘宝最大的才150ml直径就已经到45mm了,600ml得多大啊,你确定不是60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ml等于600g也就是一斤多...我换算错了?淘宝最大的才150ml直径就已经到45mm了,600ml得多大啊,你确定 ...

60cc啊。哦对了针筒是60cc,600的那个事软的无菌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ml等于600g也就是一斤多...我换算错了?淘宝最大的才150ml直径就已经到45mm了,600ml得多大啊,你确定 ...

你可以配重,在艇内加钢球或者其他压重的东西,配到可以让唧筒抽满水就下沉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太大的唧筒,只不过这样潜艇的水线基本是淹没了甲板了。

网友:
一个单轴陀螺仪就可以实现水平控制

网友:
唧筒抽满水就下沉,总算学到了一点东西!配重是最经济实用的办法

网友C(2014-05-14):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做水下机器人的时候用4个600ML的针筒充当浮筒效果杠杠的,就是要托条尾巴

老兄做的水下机器人能下潜多少米?遥控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做的水下机器人能下潜多少米?遥控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回复。

说啦,有条尾巴,线控的啦,水里遥控信号穿不透,使用FM可以在5米左右控制,我这边因为任务区只有5米见方,所以只做了6米的线另外为了保证线不给机器人有上浮的拖累,在线上也分段绑有泡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啦,有条尾巴,线控的啦,水里遥控信号穿不透,使用FM可以在5米左右控制,我这边因为任务区只有5米见方 ...

你那根6米的线是什么线?是普通的电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根6米的线是什么线?是普通的电线吗?
当然也可以,但是由于控制线较多,我采用电脑上的排线,方便整理和管理

网友D:
除非结冰了!!要不然都没办法保持静止的!!真潜艇悬停都要靠调节水平舵来控制!!你看看鱼是不是在水里一直在挥动鱼鳍!!在控制

网友E(2014-07-08):
陀螺仪就可以实现水平控制

网友F:
装个陀螺仪

网友G:
学习一下以供参考。

网友H:
物理上 悬浮=同体积水重量 你们想过为什么不写成悬浮≈同体积水重量 因为悬浮不允许误差的存在 所以仅仅靠压载增减这个级别的微小重量是不可能的 一片茶叶都不能绝对的悬浮在水里 即便茶叶那么轻 所以在真潜艇上是另有手段的

网友I(2014-08-14):
其实真正的潜艇是将进水达到密度和水的密度差不多的时候,利用升降舵机来控制的,

网友J:
路过学习,在水中有个比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