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关机

楼主(2014-01-26):
今天出去飞四轴 第五块电池解锁推油门 四轴大概升高30公分 APM突然熄灯断电关机 四轴落了下来 apm的灯又亮起供电正常 前后时间间隔1秒左右 供电的是好盈10A电调的5V稳压UBEC 求分析原因 不知是电调的问题还是飞控本身的问题 这几天接连几次炸鸡不知道是不是都遇到了飞控突然断电重启的问题

网友A:
供电是ubec的话和电调没关系吧...
你检查一下ubec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是电源插头虚汗了..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吧

网友B:
供电电压不足飞控会自动重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不足飞控会自动重启的

不会吧 你这个结论哪里来的 ?我家里试验APM给3.7V电压 灯都可以亮起来 只是不能正常工作 而好盈BEC是5V的输出

网友C:
兄弟用的是T插吗?要是的话,请检查一下公头的弹簧片,我的就是弹簧片变形导致刚起来不到一米停电,后来用尖嘴钳夹了夹后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ubec的话和电调没关系吧...
你检查一下ubec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是电源插头虚汗了..

说错了 是BEC供电 四个电调BEC并联供电的 我发现当四个BEC并联供电的时候 只有一个电调发热特别严重 用万用表测了电压 也是发热的这个电压最高 所以可能APM当接几个BEC的时候会选电压较高的BEC供电吧 以上纯属个人臆测  当飞控在开机状态 我拔了那个发热的BEC 飞控照常工作没有熄灯 也就是说如果是电调问题 不会几个电调同时出现问题导致APM突然熄灯 再说电池放电能力 在飞控重启后 我还是用这块电池飞了足够的时间 也就排除了放电能力不足 这下子问题就来了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APM突然断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用的是T插吗?要是的话,请检查一下公头的弹簧片,我的就是弹簧片变形导致刚起来不到一米停电,后 ...

是T插 我刚检查了 T插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错了 是BEC供电 四个电调BEC并联供电的 我发现当四个BEC并联供电的时候 只有一个电调发热特别严重 用 ...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四个电调供电并联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你要把其中3个电调的红线全部切断。仅仅使用一个电调供电。

有可能你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此。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用飞控带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四个电调供电并联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你要把其中3个电调的红线全部切断。仅仅使用 ...

我在飞控接四个BEC的情况下 逐个拔掉三个都没有使飞控熄灯 那飞控熄灯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是同时接四个BEC惹的祸?WIKI我也看了 不推荐BEC并联 道理何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你这个结论哪里来的 ?我家里试验APM给3.7V电压 灯都可以亮起来 只是不能正常工作 而好盈BEC是5V ...

这结论是大家经验得出的,相不相信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论是大家经验得出的,相不相信由你!

那你的意思是BEC供电不足了 嗯 参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飞控接四个BEC的情况下 逐个拔掉三个都没有使飞控熄灯 那飞控熄灯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是同时接四个BEC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4合1电调,只有一个电源输出,没有这个问题。

上网搜搜“直流电源并联”,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
摘录点文字给你看看:
下面我说一下我对该问题的见解。
两个电源直接并联是不可取的,否则因为灌流的问题而损坏。对于前面那位加二极管的仁兄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虽然防止了灌流,但因为两个电源的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至,从而一个电源工作到累死,另一个也不会工作。这个问题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否则电脑主板的电源就不会采用多相供电来增加输出电流。
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均流电路,即在电流上中联一个很小的电阻,这样工作电流大的那个电源在电阻上的压降大,从而输出电压会降低,而另一个电源的电流会补充上来。但这样会增加损耗。
另一种办法是斩波供电法,即两个电源按时间比例轮换供电,该方法和多相供电是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F:
有没有接数传或osd?任何一个插头松动都可能造成飞控重启

网友:
几个电调的bec并联不是问题,就是7805稳压模块,有的电调本身也是2个7805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是4合1电调,只有一个电源输出,没有这个问题。

上网搜搜“直流电源并联”,可 ...

首先 电调BEC没有损坏 也就不存在应为是四个BEC供不上电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接数传或osd?任何一个插头松动都可能造成飞控重启

没有啊 哎

网友G:
bec并联只限线性降压,也只有一个能工作,但工作那个挂掉,余下的可替上,算是个双重保障,开关式不可并联,楼主可检查好盈电调插头,这个插头不太靠谱,有点松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c并联只限线性降压,也只有一个能工作,但工作那个挂掉,余下的可替上,算是个双重保障,开关式不可并联,楼主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 不过应该不是插头 毕竟四个插头呢 其他原因基本排除了 剩下的要么是电压突然供不上重启  要么是飞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接数传或osd?任何一个插头松动都可能造成飞控重启

日 任何一个插头送掉 都会重启 那么危险啊

网友H:
如果有log记录档提供,大家可以参考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log记录档提供,大家可以参考研究研究~

LOG记录有人帮分析了 是突然关机

网友I:
重启后还需要解锁么?是不是跟拔了电池后再插上电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启后还需要解锁么?是不是跟拔了电池后再插上电池一样?

是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线路原理决定了不能并联使用,电源采样电路会相互存在干扰导致输出不稳定,通常的做法大家都是把另外3根电调的红色正极挑出来包好悬空不接,只保留一个电调的BEC输出正极插到飞控上。
当然你要4个输出都接上以防不测的话,必须在每个电调BEC输出的正极分别串接一只二极管,防止一个电调向另一个电调灌流而造成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

网友:
我用的外置的ubec 感觉可靠点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用飞控带舵机了?

你好,带舵机会导致自动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