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飞控地面站的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4-01-26):
各位大哥,最近在研究H控的地面站,但是出现了几个问题,希望高手或者H控的开发者能够支几招:

链接地面站的问题,在测试的时候是可以和电脑链接的上的,但是装上飞机后,一直都无法链接,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检查了接线什么的都没接错,在链接地面站的时候两个电台和地面站的灯是在闪的,而且我把遥控的接收机链接在地面站也一样能够控制,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不能连接了,以为电脑系统问题,重装了之后还是一样不行。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为何H控的开发者不愿意解答下呢?难道只是卖出产品去就算了么?用户有问题连回答都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H控的开发者不愿意解答下呢?难道只是卖出产品去就算了么?用户有问题连回答都懒?

29了,人家也要过年呢,不可能一直守再电脑边的,楼主也要体谅一下…另,剑侠还是很好的,可以qq上给他留言嘛。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收发两根线是不是弄反了。反复检查。我昨天也是这样,一定是有哪个地方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