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550电池怎么才只能飞5分钟就一级报警了,2级报警直接自动降落了

楼主(2014-01-26):
RT,电池是狮子的,摸了下电池,微微的怀孕

网友:
换换电池!!

网友A:
4s电池? 正常的 F550要6S

网友:
我是直接上BB,把那个自动报警关了的

网友:
冬天电池不行。。。动物牌电池本来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池? 正常的 F550要6S

额,我的是3s,难道跟这个s数有关?

网友A:
换个6s 6000毫安的吧 挂狗+图传差不多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6s 6000毫安的吧 挂狗+图传差不多能飞20分钟。

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6s 6000毫安的吧 挂狗+图传差不多能飞20分钟。

那我得吧3s的5200凉快当备用的了,但是我用的是b6充电器,3s和6s可以一起用b6 充电的么?

网友B:
起码说下什么电机,什么桨,起飞重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说下什么电机,什么桨,起飞重量吧。

tm 2216电机,dji 1038浆,1.3公斤吧

网友:
报警关了,直接上BB响,可视范围内都能听得见。

网友:
楼主什么电调?多少KV电机?用4S5000毫安电池就应该可以。用6S电的话需要看你的电调支持6S电不。2216用10寸桨的话KV值应该在八九百貌似用不了6S电。

网友:
提醒楼主,先查一下你的电调是不是支持6S电池,如不支持,装6S电池会报废的。。。

网友C:
f550如果是dji電調千萬別亂裝上6s電池,裝上就冒煙燒了DJI電調只支持3s 4s 電池 E600電調除外

還有TM2216 800~900Kv 根本就沒辦法用6s電池,最多就4s電池  兄弟做一下功課吧!
3s 5200mah 1038槳  雖然沒看到您多軸的照片及詳細配置說明

但預估您因該重量在2200g左右且有另外背上圖傳、雲台等等其他設備吧!   5分鐘算正常了!

3s電池 電壓保護! 建議第一級10.8v   第二級10.2v 就會飛久點了!六軸耗電流較大且壓降快!(尤其是動物牌電池)
所以看到紅燈就要趕緊下來了!

重點是該機架絕對不適合用6s電池!DJI F550組裝規格上都有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f550如果是dji電調千萬別亂裝上6s電池,裝上就冒煙燒了DJI電調只支持3s 4s 電池 E600電調除外

...

老飞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如果是dji電調千萬別亂裝上6s電池,裝上就冒煙燒了DJI電調只支持3s 4s 電池 E600電調除外

...

那我得换电池或是换成4
s的电池的了

网友:
我的配置与楼主一样,用的电池也一样,试飞了几次,这个动物电池留空时间确实不长,很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6s 6000毫安的吧 挂狗+图传差不多能飞20分钟。

能飞20分钟?我不相信,空机都才17分钟。
不信你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414&extra=&page=1

网友:
我的 550   郎玉2216 KV800  好盈30A  1047浆  4S 5600毫安电池+ PMU + MINI IOSD +  2.4G图传+ 808

20分钟

网友:
换4S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6s 6000毫安的吧 挂狗+图传差不多能飞20分钟。

还要换动力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电池? 正常的 F550要6S

6s等着看火花四溅吧

网友:
动物牌电池不好,用植物的是否会好一点?
最近也在考虑电池问题~请老飞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