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大师 求教 穷人OSD固件如何刷成1.73版

楼主(2014-01-26):
我买的时候都说了要和 MWC 共用的,结果卖家  开X模型 还是给我打发来一个 1.79 的OSD ,问他们说 技术员放假了,等过好年给我技术支持。我等不及了,我来求助你。

我下载了 1.73 的 HEX 文件。  我怕ISP PROG 那个熔丝好复杂, 我找了个 AVR_DUDE_GUI
不知道 熔丝位怎么设置?

我读了下,MEGA16A  最后一个 熔丝位没读到。 LOK BIT 是 3F ;要改成0F 吗?
这个 熔丝位要怎么设?

其它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EEPROM 的文件没有,就不管了吧?

看截图: 我现在不敢 贸然写入 ,怕 上锁什么的,虽然 MEGA16A 才  5块多一片,但是更换 也麻烦,要热风台。

楼主:
图 丢了,补上。

楼主:
这个东西 只能用 ISP 来刷 固件。。。 我已经开盒子 焊接好了 6个线 。

网友A:
你的界面不改中文的、

网友:
泡泡大师也放假了

楼主:
好吧,大家都放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界面不改中文的、

就这几个英文 猜猜 也知道了,问题是  熔丝位, 不知道怎么设定 是不是要改 0f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272&extra=&page=3
刷机方法你可以参看这里,47楼。
熔丝位和加密值点读出就行。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7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272&extra=&page=3
刷机方法你可以参看这 ...

谢谢 泡泡老师,我去看看。

楼主:
看了下,你按个是  PROGISP 软件, 我晚上回家试试 这个软件,

我用 AVR_DUDE_GUI    读出 LOCK BIT 也就是 PROG ISP 软件里的 加密值  你那个是 FF ,我读到是 是3F ,我有看到文章介绍,要修改 3F 为 0F 才可以。

不确定 不敢 贸然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几个英文 猜猜 也知道了,问题是  熔丝位, 不知道怎么设定 是不是要改 0f

我也不是很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按个是  PROGISP 软件, 我晚上回家试试 这个软件,

我用 AVR_DUDE_GUI    读出 LOCK BIT 也 ...

熔丝位

楼主:
谢谢 泡泡老师,   2F CA 不变, 扩展 填 0  然后 加密 把 读到的 3F 改成 CF  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泡泡老师,   2F CA 不变, 扩展 填 0  然后 加密 把 读到的 3F 改成 CF  对吧?

OK。学的真快,加十分

网友(2014-08-31):
新手求教,普及一下什么是MWC,开X模型什么意思,你的1,73在哪儿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