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的一个零件尺寸问下有X7的朋友

楼主(2014-01-26):
很简单
泰世GAUI X7 尾拉杆组#217065
问下碳纤拉杆的直径是多少 有X7的朋友帮忙看下~!

楼主:
补充一下 所有淘宝的卖家都没有标注 零件的尺寸和规格  泰世的零件  在我找很多数据的时候很是麻烦

网友A:
我都是用的卡尺,相信楼上的是为了找山寨的碳纤维棒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的卡尺,相信楼上的是为了找山寨的碳纤维棒吧。。。哈哈

我飞X5  X5没有卖碳纤尾舵机拉杆的 想自己做 用 GAUI 217177 X7 尾拉杆座  但是拉杆不知道用多少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X5  X5没有卖碳纤尾舵机拉杆的 想自己做 用 GAUI 217177 X7 尾拉杆座  但是拉杆不知道用多少的合适 ...

改装X5碳纤拉杆很简单,因为X5的尾管和X7一样粗,所以你直接买X7的拉杆和拉杆固定环即可,只需要切好长度就行了。你可以参考我改装X4II的文章: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X5碳纤拉杆很简单,因为X5的尾管和X7一样粗,所以你直接买X7的拉杆和拉杆固定环即可,只需要切好长度 ...

海哥你那篇文章我有看过的~!不知道拉杆直径是多少 先买的亚托550的尾碳纤拉杆 开始我看着长度差不多 后来到了后才发现长了一点  但是拉杆固定环亚托的放到X5上不合适后来才买的X7的固定环 就怕拉杆直径不合适回头还得改~!所以才问X7的拉杆直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哥你那篇文章我有看过的~!不知道拉杆直径是多少 先买的亚托550的尾碳纤拉杆 开始我看着长度差不多  ...

550的我还没看过碳纤维的长什么样。。。哈哈!没玩过那台机器,只飞过YT500 DFC,不过X7的固定环大小是可以通过螺丝的松紧度调节大小,所以应该没有影响的,可以直接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稍微长了一点我不想锯短了再接上  所以我把球头扣的尾巴剪短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