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自旋通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26):
炸鸡后自旋通常是什么原因?
尾巴转
但尾陀机把尾巴通过拉杆拉到一边了拉到底
就等于我控制方向的摇杆推到最底了
但我摇摇杆也没用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lz是说在不动控上方向时,尾推滑向一边?这应该是没有进入锁尾状态了。检查一下尾舵机机械状态,如果不是机械安装问题,就要再检查控和陀螺仪上的各项锁尾设定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先螺旋后才炸鸡的吧!

网友C(2014-03-08):
不懂 帮顶 我是炸机后不锁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