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螺距问题

楼主(2014-01-26):
    最近换了好多东西,现在拉杆不会调了。就是图中浆夹的两根拉杆,在0螺距的时候与中联限位器的距离已经过半了,

当把螺距打满时,球头扣就顶住限位器了,舵机已经憋死,不能再打舵,这时的螺距才刚刚够11度。请教一下怎么把拉杆下来的点,但螺距又不变呢?我想到的就是把中联下来点,可是中联和主轴已近是死的了,怎么办?

     今天太背了:把大约半年前备下的尾电机拿出来准备换上,发现轴颈竟然是0.8MM,本来过年想好好飞飞,结果。。。好郁闷快哭了。凑合凑合旧的吧,就是金鱼尾好严重,然后又不小心把刚买了新买的没飞了5块电的大桨撞碎了,吐槽一下泉速的大桨好脆。太背了太背了,哭会儿去。。。

网友A:
11度够用了,要这么大螺距干嘛,电机吃不消的

如果一定要调的话,桨夹和十字盘的连杆放长、舵机拉住十字盘的拉杆缩短,一定要统一放长和缩短的长度

但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主轴换成长一点的,因为你现在十字盘在主轴上的负螺距行程都已经比正螺距小了,再调就会没啥负螺距了~阿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度够用了,要这么大螺距干嘛,电机吃不消的

如果一定要调的话,桨夹和十字盘的连杆放长、舵机拉住十字 ...

是负螺距大于正螺距了,最大正螺距时都不能打舵了,我觉得我桨夹拉杆已近很长了,再上就感觉不稳定了

网友:
再调真的没啥负螺距,我一直用的是金属中联和连杆。没发现你的问题

网友B:
或者你可以调PIT每个点减5%(你减了5%发现不够 ,可以再减5%,然后浆夹的两根拉杆的距离长一点

网友:
加长两根拉杆呗,除了这办法还有啥办法能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调PIT每个点减5%(你减了5%发现不够 ,可以再减5%,然后浆夹的两根拉杆的距离长一点

负螺距比正的大,再减就更大了,方法只有降低中联高度和把拉杆调长,但是调长了又感觉不稳定

楼主:
或者谁是同机,帮忙量一下上面拉杆的长度

网友:
这机子性价比真心高..控太丑了

网友C:
我觉得+-11度没必要吧,10度就够了,2S电想暴力也不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11度没必要吧,10度就够了,2S电想暴力也不易。

这JJ好象只1S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JJ好象只1S电吧

x303V 是可以调螺距的,2S电,你说的是NANO CP吧。

网友:
对不起,我看错了,是1S的小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