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乡下 爽飞 贫民小机首次破处 硬挂手机航拍

楼主(2014-01-26):
视频补上

只有一个哈 其他没上传 这个夜晚的

今天爽飞了   贫民450机机 硬挂NOKIA N95 8G版  视频上传中 先上点图 过过瘾

晚上的

看俺这充电器  我用简易平衡冲苦等半天 还没冲满一块5000的电池

后来箱子里找出十几年前电脑电源改的 以前是中转用的

直接用这家伙串冲 真TM块 5000毫安 十几分钟冲满

开始10几安充电 慢慢降下来 直到接近4.2,慢慢降低 平衡还可以 0.02误差 [注意 是串冲的] 接T插冲 没接平衡头的

视频在上传

莫急

网友:
怎一个乱子了得

网友A:
呵呵、不错不错、不过视频还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不错、不过视频还没有出来

坑爹的上传速度 俺下载都2M++ 上传才60Kb

网友:
重新断开网络连接、然后重新连接上、我的电脑刚刚开始上传的时候也是64K、断开连接重新连接后是1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坑爹的上传速度 俺下载都2M++ 上传才60Kb

重新断开网络连接、然后重新连接上、我的电脑刚刚开始上传的时候也是64K、断开连接重新连接后是1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断开网络连接、然后重新连接上、我的电脑刚刚开始上传的时候也是64K、断开连接重新连接后是1M/S

有那么神奇吗

网友B:
这明明是多轴啊,为何说是45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多轴啊,为何说是450呢?

老哥450是轴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多轴啊,为何说是450呢?

450轴距的四轴 哈哈

网友:
图片敢再精致点吗

网友:
电池冲完之后最好用简易平衡冲平衡一下吧·····楼主的功放室好大啊··不过好像连椅子都没?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怪我不懂,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轴距的四轴 哈哈

哦,原来是这样,怪我不懂,多谢指教!

楼主:
122790745发表于2014-01-27 00:34:36
电池冲完之后最好用简易平衡冲平衡一下吧·····楼主的功放室好大啊··不过好像连椅子都没?
急着玩 冲到4.2就飞 冲电时候插个bb响看电压  哈哈 一块2200一块5000用这个冲基本下来可以马上换电池飞  回家再用简易平衡冲平衡  打算买三个升降压模块10A以上打算外场接电瓶 哈
那个椅子在后面  厅子很长  还有不是我的我叔的

网友A:
还真的有那么神奇、你可以试试每次上传刚刚开始我的都是64K/S
重新连接后就变1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多轴啊,为何说是450呢?

nb的回复 哇哈哈

网友:
多乱啊 挂墙上 不就好多了

网友C:
这么大电流充电,你不害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充电,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本来就可以5c充电的 电池又没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有那么神奇、你可以试试每次上传刚刚开始我的都是64K/S
重新连接后就变1M/S

我靠 炸机了 今天去火车站飞 第二快电时候 炸了 突然向前倾斜 原因初步决定了 不是失控 不是干扰 是香蕉头惹的祸

楼主:
视频补上